楼主(2005-11-18):
用于传动系统,车速最高120m/min,编码器电缆最长50m;
变频器为西门子6se70系列,给编码器供电电压15v,Imax=190mA,要求编码器为HTL,单极类型;
编码器为一光公司的LF-100BM-15F,电源要求15±1.5 ,电流≤150 ,输出类型 互补
输出电压 Vh≥10.0 VL≤1.0 最小负载阻抗<500欧,上升下降时间≤1 相应频率0~100Hz
测试:用40米长的线将编码器连接到变频器,将参数P100=4,p130=15(带编码器的速度控制),用手转动编码器轴,r185数字连续增加变化,r186则有每转一周0-360的周期角度变化,
分别咨询simens和一光公司,讨论后认为这种配置没有问题;
但兄弟是第一次用,心里还是惴惴不安,如果有这样用过的,或能确认没有问题的,请告知,谢谢!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楼主:
怎么一个回复的都没有啊?HELP ME!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A:
哈哈哈!你嘀咕什么?合闸上电,先空载转起来,看看有什么反应?就是报故障,也先看看报的什么故障?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的心理状态,很不好。胆子太小或者嘀嘀咕咕,怎么搞工程呢?摒弃这种小里小气的作风!

电气工程师,可要克服这种心理状态。只要不接错了连线(包括强电线、弱电线),就不会出设备安全事故。6SE70是很智能的,可以提示你各种各样的错误,直接去纠正这些错误即可。

楼主:
谢谢斑竹,因为是替用户选型,有点心虚,不过按理论没有问题再这样嘀嘀咕咕就是我的不对了。反正要实践才能看出问题的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A:
同意。你的描述,没有问题。编码器的配置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实践了。

网友B:
楼主的配置没问题.我用过的.5000PLS的我也用过.只是一光的服务很烂,要有心理准备.

楼主:
谢谢!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