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8):
请教各位:
      一架空线路长为600米,如何计算线路电压降。

网友A:
只有长度是不行的,电压降与电阻率,电流大小等多因素有关啊.

网友B:
能给点详细资料吗?

网友C:
你的资料不全,别人没法帮助!

网友A:
不需要资料,知道欧姆定律就能办!

网友D:
R=pl/s  k可以计算

楼主:
配电变压器是400KVA, 电压是AC385V , 电机是45KW,电机是轻负载启动,谢谢!!

网友D:
最最简单的办法 你在电线两端用万用表直接测量

网友E:
欧姆定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