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8):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想请教变频器对电动机的发热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会比直接接工频时温升要高一些;
尤其是长时间低频运行时;

网友B:
在低频下工作电机发热很正常的事,只要频率不要太低,就不会有事的,否则要烧电机的!!!!

网友C:
发热过高主要是谐波含量过高造成.

楼主:
谢谢各位!那低频率是以多少HZ为限?是不是在这个限副以上电机就不会发热呢?谢谢!

网友D:
极限是5Hz,不过是要看具体马达的比如我们公司的最低都是6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那低频率是以多少HZ为限?是不是在这个限副以上电机就不会发热呢?谢谢!
发热是电机固有的特征,跟多少HZ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