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8):
诸位大哥,步进电动机与mcs-51单片机的接口电路图是怎么样的?
谁能给我现成的资料或者绘制方法呢?或者谁知道相关的网站地址~~

谢谢了

时间紧迫~~

网友A:
很多书上都有

网友B:
看你要怎么驱动了,呵呵

网友C:
步进电机如果有驱动器,使用高速光耦转换为5v脉冲来驱动就得了。
如果步进电机没有驱动器,找个带PWM输出端的单片机就得,此口的电路手册中有

网友D(2005-12-19):
看步进电机的功率如何,然后选择驱动器,把驱动器接到单片机的控制口就行

网友E:
有驱动芯片当然好啊,最好还要有细分功能的,要是存实验只是调试用的,可以直接利用单片机的IO口,轮流改变IO口的状态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转动!驱动只需加上上来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