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9):
百度了半天也没搞定,还是到这儿来问问高手 吧呵呵

网友A:
不一定啊,

网友B:
一、不同的元器件寿命不同;
二、同型号的也分级别;如军工级的就比普通的要好的多,但价格也高;
三、与使用的环境及电路设计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