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11-19):
以下的程序小第不是很明白请那位大虾能讲解一下:

1,LD SM0.0

  MOVW VW0, VW2

  -I +1, VW2

2,DN SM0.1

  LDN SM0.0

  CTU C0, +4

3,LD I0.3

  TON T101, VW0 这个定时器怎么看不到设定的时间,要到那里才可以更改时间呢?谢谢了

网友A:
要盖定时器的时间应该改VW0里的数据吧?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在那里该的,是不是一定要与PLC连接才能改时间呢?

网友B:
你的这段程序里时序有问题。修改VW0的数值就修改定时器时间。可以通过PC的监控或者是HMI的数值输入修改VW0。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