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三级管?

楼主(2005-11-19):
这个本来是三只脚的,断了一只,现在我想去配一个装上去,不知道那里有陪的啊?
还有这个是不是叫三级管?
是用在电动机启动的一个电路板上面的,是启动离合器跟电动机摩擦的时候启动的!
上面的字好象是2排
上面的是3AX3。。后面还有一个字看不清
下面个字母好象是JT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是什么东西
可以配到吗?
或者用其他的什么可以代替吗?

网友A:
好象是国产型号金封3AX31

网友B:
是(锗)三极管3AX31. 3AX81可以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师傅,我还想请问一下:NPN 型跟 PNP 型有什么区别?
我的是属于那一个型号的?
NPN型号跟PNP的型号怎么分辨?

网友C:
3AX31是低频小功率锗管,现在很不好买。但老式晶体管收音机上可能还有,你可以到电器修理行找找,不知A1015能否代换

楼主:
啊!!
很难买啊!
那怎么办啊?
那请问大家A1015,好买吗?我哪个是起动电动机上面的电路板的!
忘各位达人指教:A1015可以代替吗?

网友D:
9015。9012。都可以使用。

楼主:
9015。9012
前面还要加A吗?

网友E:
前面加C

楼主:
今天买了个3AX81代替使用,测电阻基本上跟以前的哪个差不多。
还好可以用!
9015这个也买了,但是这电阻怎么测不出来啊?

网友F:
以下是引用wen803在2005-11-19 16:29:00的发言
这位小师父有创意,哈哈,那天借用一下。

网友E:
c9015是PNP高频小功率硅管,它的正向电阻最小的也有几千欧反向电阻在几兆欧甚至于几百兆欧洲,而低频小功率锗管,正向电阻只有几十欧,所以好量,而量硅管一般取量程1K挡

楼主:
引用 网友E:
c9015是PNP高频小功率硅管,它的正向电阻最小的也有几千欧反向电阻在几兆欧甚至于几百兆欧洲,而低频小功率锗管,正向电阻只有几十欧,所以好量,而量硅管一般取量程1K挡
我是数字表,打到20K档的,没反映,可能要数字表才能量的出吧?

在请教大家一个问题,3级管怎么判断他的好坏?
假设三只脚为A,B,C,三只脚,我现在万能表的黑表笔,接A脚,以A脚为基脚,AB,AC的电阻分别为82欧姆!

那么BC之间的电阻大楷为什么多?

网友E:
说明你手上是只低频PNP管,BC正向为100左右,反向一般在几兆欧这个很难说的,因为三极管的种类太多,我几十年都还没搞清楚。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说法,现在的三极管种类太多了,有很多型号都可以替换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大师!!!
那有没师傅给我说下3级管的电流走向关系啊!假设3只脚为ABC,A为基脚,那么要是有电流经过的话,那么电流的走向是怎么走的?

网友H:
其实你用在控制上,而且是低频小功率管,我想也没多大的要求,很多管都可以代换了,PNP就行,但用其它注意分管脚,,,

网友E:
三极管的三极为B、C、E。B为基极、C为集电极、E为发射极它的电流方向在这里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它的这基本工作原理,就是给基极微小电流,而获得集、发、间的大电流 这里放大电流包括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
---------------------------------------------------------------------------
   看你对电子很感兴趣,应该先买些电子基础方面的书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
请问在可以找到3级管的电流走向的资料
我在网上收了半天都收不到!!!

网友E:
现在书店很难找到这类书了,你这好的办法是参加家电函授学习,他们有从电子基础学习的教程。我已前也是从学修收音机开始的,现在的电工不懂电子是真的不行了。
    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网友I:
去买(电工学)看  你就会懂了。

网友J:
晕!你这都看不懂,都敢把它拆下来,有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晕!你这都看不懂,都敢把它拆下来,有种.
哈哈

网友K:
厉害厉害我也来顶一顶

网友L(2007-04-13):
NPN有个键头向外
而PNP三级管的键头向内

网友M:
1,锗PNP低频三极管3AX31.
2,数字表测量三极管时,必须用二极管档测量PN结的电压降!锗管0.2~0.3V,硅管0.5~0.7V.用电阻档是无法得到准确结果的.当然,用指针表则需要用电阻档测量.
3,在该电路中,最好还是选用锗管.用硅管代替效果不好.

4,管脚的确定:管脚引线面对本人,同时,管脚间距大的边朝下,从左至右,E,B,C.即B在上面.

网友N:
看完了,不由得想顶,为那么好的回复。

网友O:
是金属封装的锗管3AX31B或3AX3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