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9):
10KV,1600kva油浸电力变压器,带负载送电(高压)冲击大还是空载送电冲击大?
我怕送电瞬间电压波动大对低压设备造成影响。

网友A:
晕,变压器带负载送电一般是不允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变压器带负载送电一般是不允许的
对啊!谁敢带载送高压电?特别是使用高压熔断器当开关的;低压也应尽量避免带载送电。很容易引起弧光短路的,并且有损触点。

网友C:
最新版的安全操作规程:
  停电拉闸应按照断路器(开关)——负荷侧隔离开关(刀闸)——电源侧隔离开关(刀闸)的顺序依次进行,送电合闸应按与上述相反的顺序进行。严禁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刀闸)。
  别说是带负荷送电了,俺们这儿有载调压的人家都是停下电来再调,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说是带负荷送电了,俺们这儿有载调压的人家都是停下电来再调,哈哈哈
脱kz放p

网友E:
大哥,你不考虑其它也要考虑断路器的寿命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不考虑其它也要考虑断路器的寿命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说是带负荷送电了,俺们这儿有载调压的人家都是,哈哈哈
脱kz放p
什么最新安规?一直都是这样。再说大变压器允许停下电来再调压吗?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