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9):
请教各位DX,容积泵是什么类型的负载?齿轮泵和螺杆泵都属于容积泵吗?
感觉其转速-转矩曲线应该是线性的。

网友A:
齿轮泵是最常用的,是属于立方曲线(也称抛物线)型负载.

楼主:
我自己用现有数据做散点图后画趋势线,最接近的是线性的曲线(转速-转矩曲线),查一本比较有名气的变频器介绍书籍说是恒转矩的,现在楼上说是3次曲线的。越来越疑惑,请大家都来讨论一下。
我自己感觉恒转矩的是最不可能的。我采集到的数据有可能范围很窄,在足够窄的范围内,任何曲线都有可能被拟和成线性的。

网友B:
我看到书上说的是齿轮泵跟潜水泵都属于恒转矩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现有数据做散点图后画趋势线,最接近的是线性的曲线(转速-转矩曲线),查一本比较有名气的变频器介绍书籍说是恒转矩的,现在楼上说是3次曲线的。越来越疑惑,请大家都来讨论一下。
我自己感觉恒转矩的是最不可能的。我采集到的数据有可能范围很窄,在足够窄的范围内,任何曲线都有可能被拟和成线性的。
你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现有数据做散点图后画趋势线,最接近的是线性的曲线(转速-转矩曲线),查一本比较有名气的变频器介绍书籍说是恒转矩的,现在楼上说是3次曲线的。越来越疑惑,请大家都来讨论一下。
 我自己感觉恒转矩的是最不可能的。我采集到的数据有可能范围很窄,在足够窄的范围内,任何曲线都有可能被拟和成线性的。
你怎么测的?
数据采集程序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