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9):
我现在在做伺服的工作:
     我测得的从0一下跳到3000r/min时(即JOG运行),速度曲线分几个阶梯达到3000r/min,我想问一下怎样可使速度光滑上升到3000r/min。
    还有我的速度在高速稳定性可以,低速不行,我想问一下,通过怎样的环节也就是
滤波,PI参数的调节等等才能达到低速稳定性要求。

网友A:
你使用自动增益设置时,系统会自动避开机械谐振频率,这种现象不是坏事。
另可自编增量递增、递减变脉冲频率,实现动态变速,数据处理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