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19):
我们厂有10台风机,每台功率为1.5KW,现采用16M^2的多股铝芯线,总线路大概有400米,问能同时启动吗?原来是每台都有一控制箱,集中在一起控制,一台台启动。现运行人员嫌麻烦,要改为钟控,故本人想用一总接触器控制,同时启动行吗?接触器容量要多大?谢谢!

网友A:
我认为不可以

网友B:
那是不可以的

网友C:
启动电流大概有额定电流的数倍,如果你十台同时启动的话,所有的线路全部要更换;

网友D:
我以前的单位的风机就是同时启动的,

1.5KW*10=15KW,额定电流约36A吧。
考虑是负载启动,36A×(4~6)=144~216A,也就是说启动是电流有可能瞬间到200多安
正常运行中加上安全系数36A×1.2=45A,
400米的距离,铜线选用10平米就可以了——不考虑短路电流(16平米最好)
铝线嘛粗略估算好像除以0.7的系数,可以查查电缆选型表,10/0.7=15平米,也就是说16平米的铝线刚刚够。

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D:
也就是说我同意总控,不用换线,加大接触器的容量(负载启动)选用60~80A的接触器

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E:
我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F:
我个人不太赞成:一,16平方的铝线在常温下25度满载流量85安,十台1.5千瓦的电机启动电流最少也有120安,长期使用后果可想而知。二,400米长的线路,压降也是一 大因素。

 说得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G:
用了就知道了,我认为还是好用的. 开始启动时会压降好多,呵呵,降压起动了.(不过说实话400米的线路是太长啊)

网友H:
反正你原来也不是同时启动,那你分段启动不就可以了吗?分成二或者三段,可以做到一地控制,甚至一键控制,比以前一个个按已经好多了。

网友I:
没有问题,可以使用!使用一个大一点的接触器60A够了,16mm2铝线也足够了,试试吧。

网友J:
大家估算一下16平方铝线。300米长,20度时的电阻0。53欧(战且不考虑温升)启动电流按100a计算,每相压降53欧,交流接触器还能吸合吗?

网友K:
建议分段加时间继电器分段控制,多用接触器,什么都不用考虑.

网友L:
可以但不必换接触器最好就是加中间继电器,可以单独启动又可以分开启动。

网友M:
同时启动我认为有点困难,主要是距离太长了,10台你分组启动还有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