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

楼主(2005-11-20):
哪位大哥教教我这道题目:计算图中等效电阻Rab,多谢谢谢谢谢!!!!

网友A:
简单了一些,等于6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了一些,等于6吧!
同意

楼主:
楼上的大哥,对于你们学电工的是简单了些,可对于我这个读夜大学医的就太难了!
再帮我看看这题吧.多谢了!最好能有个步骤好看明白,谢谢!

网友A:
31/6

楼主:
给我个答案没有用呀,不会过程,到时改一下数据,有不会了

网友C:
第一个图:1/Rab=(1/8+3)+(1/8+6)=1/11+1/14  即Rab=11*14/11+14
   第二个图:1/Rab=(1/5+4)+(1/5+8)=1/9+1/13    即Rab=9*13/9+13
   俩个图中在b点上并接的电阻一个8欧一个6欧都被线短接故无阻值
   说得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1/Rab=(1/8+3)+(1/8+6)=1/11+1/14  即Rab=11*14/11+14
    第二个图:1/Rab=(1/5+4)+(1/5+8)=1/9+1/13    即Rab=9*13/9+13
    俩个图中在b点上并接的电阻一个8欧一个6欧都被线短接故无阻值
    说得不对请大家指正!
俩个图中在b点上并接的电阻一个8欧一个6欧都被线短接故无阻值
只有这句话说对了,其余不知是那个先生教你这样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我个答案没有用呀,不会过程,到时改一下数据,有不会了
初中水平就可以算出来了。初三物理吧?

网友C:
那麻烦楼上的给说说怎么算,俺水平低小学文化不如你这个初中生,你用初三物理给大家算算让俺见识见识!

网友A:
呵呵,电阻串连、并联你在初中的时候没有学过?还要别人再教你?
拿第一题来说,两个8欧的电阻并联的等值电阻是4欧;3欧、6欧电阻并联后的等值电阻是2欧;4+2等于多少还要我说吗?总之不是(11*14/11+14)就是了!

网友C:
谢了!三人之行必有我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麻烦楼上的给说说怎么算,俺水平低小学文化不如你这个初中生,你用初三物理给大家算算让俺见识见识!

小学文化就学医?天哪!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医生开的处方没人能看懂!

网友E:
呵呵,初中的物理早就忘完了,现在是越简单,越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