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0):
本人有以上PDF文件100多本,为了共同学习。只要能回答我的问题有用的,我将免费送给大家。初学者?可以互相交流!!!!!!!!!!!!!!

楼主:
求助:800度恒温电炉电路图
各位大侠:我自已做了一个电炉。用的温控仪是TDW系列800度的。再就是一个热电偶。组成后用火机烧电偶头在200度调试时可以到温度不加热 。但电偶装入烘箱就不能控温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教大家给发个电路图及TDW系列温控仪的说明书

楼主:
求助:温控仪里面的H.C.L表示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我的邮箱是WSK01712@SOHU.COM 有机会交流

楼主:
开关电源的原理

  开关电源主要包括输入电网滤波器、输入整流滤波器、变换器、输出整流滤波器、控制电路、保护电路。它们的功能是:

1.输入电网滤波器:消除来自电网,如电动机的启动、电器的开关、雷击等产生的干扰,同时也防止开关电源产生的高频噪声向电网扩散。

2.输入整流滤波器:将电网输入电压进行整流滤波,为变换器提供直流电压。

3.变换器:是开关电源的关键部分。它把直流电压变换成高频交流电压,并且起到将输出部分与输入电网隔离的作用。

4.输出整流滤波器:将变换器输出的高频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得到需要的直流电压,同时还防止高频噪声对负载的干扰。

5.控制电路:检测输出直流电压,并将其与基准电压比较,进行放大。调制振荡器的脉冲宽度,从而控制变换器以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

6.保护电路:当开关电源发生过电压、过电流短路时,保护电路使开关电源停止工作以保护负载和电源本身。

  有的读者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先把220V的交流变成了直流,然后通过变换器把直流变成交流,最后又把交流变成直流输出,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干吗不把220V的交流电直接变成所需要的直流呢?其实,交流市电先由电源变压器变压,整流滤波后得到未稳定的直流电压,再经过调整后得到所需要的直流电压,这种电源技术很成熟,可以达到很高的稳定度,波纹也很小,而且没有开关电源具有的干扰与噪音。但是它的缺点是需要庞大而笨重的功频变换器,所需的滤波电容的体积和重量也相当大,而且调整管是工作在线性状态,调整管上有一定的电压降,在输出较大工作电流时,致使调整管的功耗太大,转换效率低,还要安装很大的散热片。总之这种电源不适合计算机用。

开关电源主要有以下特点:

1.体积小、重量轻:由于没有工频变压器,所以体积和重量只有线性电源的20~30%。

2.功耗小、效率高:功率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所以晶体管上的功耗小,转化效率高,一般为60~70%,而线性电源只有30~40%。

楼主:
   在自动化控制领域,PLC是一种重要的控制设备。目前,世界上有200多厂家生产300多品种PLC产品,应用在汽车(23%)、粮食加工(16.4%)、化学/制药(14.6%)、金属/矿山(11.5%)、纸浆/造纸(11.3%)等行业。为了使各位初学者更方便地了解PLC,本文对PLC的发展、基本结构、配置、应用等基本知识作一简介,以期对各位网友有所帮助。

  一、PLC的发展历程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大量的开关量顺序控制,它按照逻辑条件进行顺序动作,并按照逻辑关系进行连锁保护动作的控制,及大量离散量的数据采集。传统上,这些功能是通过气动或电气控制系统来实现的。1968年美国GM(通用汽车)公司提出取代继电气控制装置的要求,第二年,美国数字公司研制出了基于集成电路和电子技术的控制装置,首次采用程序化的手段应用于电气控制,这就是第一代可编程序控制器,称Programmable Controller(PC)。
   个人计算机(简称PC)发展起来后,为了方便,也为了反映可编程控制器的功能特点,可编程序控制器定名为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现在,仍常常将PLC简称PC。
  PLC的定义有许多种。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对PLC的定义是:可编程控制器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它采用可编程序的存贮器,用来在其内部存贮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通过数字的、模拟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可编程序控制器及其有关设备,都应按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形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充其功能的原则设计。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PLC发展最快的时期,年增长率一直保持为30~40%。在这时期,PLC在处理模拟量能力、数字运算能力、人机接口能力和网络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PLC逐渐进入过程控制领域,在某些应用上取代了在过程控制领域处于统治地位的DCS系统。
  PLC具有通用性强、使用方便、适应面广、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编程简单等特点。PLC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特别是顺序控制中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无法取代的。

  二、PLC的构成
    从结构上分,PLC分为固定式和组合式(模块式)两种。固定式PLC包括CPU板、I/O板、显示面板、内存块、电源等,这些元素组合成一个不可拆卸的整体。模块式PLC包括CPU模块、I/O模块、内存、电源模块、底板或机架,这些模块可以按照一定规则组合配置。

  三、CPU的构成
    CPU是PLC的核心,起神经中枢的作用,每套PLC至少有一个CPU,它按PLC的系统程序赋予的功能接收并存贮用户程序和数据,用扫描的方式采集由现场输入装置送来的状态或数据,并存入规定的寄存器中,同时,诊断电源和PLC内部电路的工作状态和编程过程中的语法错误等。进入运行后,从用户程序存贮器中逐条读取指令,经分析后再按指令规定的任务产生相应的控制信号,去指挥有关的控制电路。
    CPU主要由运算器、控制器、寄存器及实现它们之间联系的数据、控制及状态总线构成,CPU单元还包括外围芯片、总线接口及有关电路。内存主要用于存储程序及数据,是PLC不可缺少的组成单元。
    在使用者看来,不必要详细分析CPU的内部电路,但对各部分的工作机制还是应有足够的理解。CPU的控制器控制CPU工作,由它读取指令、解释指令及执行指令。但工作节奏由震荡信号控制。运算器用于进行数字或逻辑运算,在控制器指挥下工作。寄存器参与运算,并存储运算的中间结果,它也是在控制器指挥下工作。
  CPU速度和内存容量是PLC的重要参数,它们决定着PLC的工作速度,IO数量及软件容量等,因此限制着控制规模。

  四、I/O模块
    PLC与电气回路的接口,是通过输入输出部分(I/O)完成的。I/O模块集成了PLC的I/O电路,其输入暂存器反映输入信号状态,输出点反映输出锁存器状态。输入模块将电信号变换成数字信号进入PLC系统,输出模块相反。I/O分为开关量输入(DI),开关量输出(DO),模拟量输入(AI),模拟量输出(AO)等模块。
    开关量是指只有开和关(或1和0)两种状态的信号,模拟量是指连续变化的量。常用的I/O分类如下:
    开关量:按电压水平分,有220VAC、110VAC、24VDC,按隔离方式分,有继电器隔离和晶体管隔离。
    模拟量:按信号类型分,有电流型(4-20mA,0-20mA)、电压型(0-10V,0-5V,-10-10V)等,按精度分,有12bit,14bit,16bit等。
    除了上述通用IO外,还有特殊IO模块,如热电阻、热电偶、脉冲等模块。
    按I/O点数确定模块规格及数量,I/O模块可多可少,但其最大数受CPU所能管理的基本配置的能力,即受最大的底板或机架槽数限制。

  五、电源模块
    PLC电源用于为PLC各模块的集成电路提供工作电源。同时,有的还为输入电路提供24V的工作电源。电源输入类型有:交流电源(220VAC或110VAC),直流电源(常用的为24VAC)。

  六、底板或机架
    大多数模块式PLC使用底板或机架,其作用是:电气上,实现各模块间的联系,使CPU能访问底板上的所有模块,机械上,实现各模块间的连接,使各模块构成一个整体。

  七、PLC系统的其它设备
    1、编程设备:编程器是PLC开发应用、监测运行、检查维护不可缺少的器件,用于编程、对系统作一些设定、监控PLC及PLC所控制的系统的工作状况,但它不直接参与现场控制运行。小编程器PLC一般有手持型编程器,目前一般由计算机(运行编程软件)充当编程器。
    2、人机界面:最简单的人机界面是指示灯和按钮,目前液晶屏(或触摸屏)式的一体式操作员终端应用越来越广泛,由计算机(运行组态软件)充当人机界面非常普及。
    3、输入输出设备:用于永久性地存储用户数据,如EPROM、EEPROM写入器、条码阅读器,输入模拟量的电位器,打印机等。

  八、PLC的通信联网
    依靠先进的工业网络技术可以迅速有效地收集、传送生产和管理数据。因此,网络在自动化系统集成工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甚至有人提出"网络就是控制器"的观点说法。
    PLC具有通信联网的功能,它使PLC与PLC 之间、PLC与上位计算机以及其他智能设备之间能够交换信息,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实现分散集中控制。多数PLC具有RS-232接口,还有一些内置有支持各自通信协议的接口。
    PLC的通信,还未实现互操作性,IEC规定了多种现场总线标准,PLC各厂家均有采用。
    对于一个自动化工程(特别是中大规模控制系统)来讲,选择网络非常重要的。首先,网络必须是开放的,以方便不同设备的集成及未来系统规模的扩展;其次,针对不同网络层次的传输性能要求,选择网络的形式,这必须在较深入地了解该网络标准的协议、机制的前提下进行;再次,综合考虑系统成本、设备兼容性、现场环境适用性等具体问题,确定不同层次所使用的网络标准。

楼主:
PLC的历史、硬件结构及分类
     可编程序控制器是六十年代末在美国首先出现的,当时叫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目的是用来取代继
电器,以执行逻辑判断、计时、计数等顺序控制功能,由此日
本称它为顺序控制器(Sequence Controller)。
   提出PLC 概念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当时,根据汽车制
造业生产线的需要,希望用电子化的新型控制器替代继电器控
制盘,以减少汽车改型时,重新设计制造继电器控制盘的成本
和时间。
   当时PLC的基本设计思想是:
1、控制器硬件是标准的、通用的,因而不需要每次另行设计;
2、根据实际应用对象,将控制内容作成软件写入控制器的程
序存储器内。写入时采用了最便于表示顺序控制程序的形式;
3、控制器和被控对象连接方便。
   随着半导体技术尤其是微处理器和微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PLC已广泛地使用微处理器作为中央处
理器,输入输出组件和外围电路也都采用了中 、大规模甚至
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这时的“PLC”已不再是仅有逻辑
(Logic)判断功能了,同时具有数据处理、PID调节和数据通
讯功能。
   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NEMA( National Electrical Manu-
factory Association)从1976年开始,经过四年的调查,于
1980年把它正式命名为可编程序控制器( Programmable Con-
troller),简称“PC”(请注意不要和个人计算机 Personal
Compute--PC混淆),但在我们国内习惯上还是称它为“PLC”。
      可编程序控制器硬件的基本构成
   中央处理器( Central Processor Unit 简称CPU):它
是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心脏部分。CPU由微处理器(Microproce-
ssor)存储实际控制逻辑的程序存储器和存储数据、变量的数
据储器构成。
   电源 (Power Supply):给中央处理器提供必需的工作
电源。
   输入组件(Inputs):输入组件的功能是将操作开关和现
场信号送给中央处理器。现场信号可能是开关量、模拟量或针
对某一特定目的使用的特殊变量。
   输出组件(Outputs):输出组件接收CPU的控制信号,并
把它转换成电压或电流等现场执行机构所能接收的信号后,传
送控制命令给现场设备的执行器。
   输入输出(简称I/O)是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手”和“脚”
或者叫作系统的“眼睛”和“视觉”。输入信号包括按扭开关、
限位开关、接近开关、光电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位置检
测开关和编码器等。输出信号包括继电器、指示灯、显示器、
电机启动等直流和交流设备。
   编程器(Programmer):在正常情况下,编程器用于系统
初始状态的配置,控制逻辑程序编制和加载,不能对系统操作。
编程器也可用于控制程序的调试和控制系统故障时作为检查故
障的有效工具。
   可编程序控制器规模分类
类型 I/O点数 存储器容量
微型PLC 64点以下 1-2KB(字节)
小型PLC 64-128点 2-4KB(字节)
中型PLC 128-512点 4-16KB(字节)
大型PLC 512-8192点 16-64KB(字节)
超大型PLC 大于8192点 64-128KB(字节)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规模划分并无严格的界限,目前微、小
  型的机器也具有以前中、大型机的功能。

       可编程序控制器型号表(国内)
序号 可编程序控制器型号 备注(生产厂)
1 ACMY-S256 上海香岛
2 UNICON S-40M 上海台岛
3 MPC-10、MPC-20 自动化研究所
4 TS-300、TS-400 自动化仪表研究所
5 ZHS-PC01、ZHS-PC02 机床研究所
6 SPC-2、CF-40MR 起重电器
7 DTK-S84 自动化仪表厂
8 PC-700、PC-900 调节器厂
9 TCM-400 大华
10 BM-PZC 电子仪表
11 NK-40 南洋电器
12 PC-10 电器技术研究所
13 PC-80 骊山电子
14 KCK-1 无锡电器
15 CK-40 中国科学院
16 MZB-256、KK1、KK2 自力

       可编程序控制器型号表(国外)

序号 可编程序控制器型号 备注
1 S5、 S7系列 西门子SIEMENS
2 PC 0085、PC0185、584、884、984 MODICON
3 SLC系列 ALLEN BRADLLEY (AB)
4 SERIES-3、SERIES-6 GENERAL ELECTRIC
5 F、K、A系列 三菱(MITSUBISHI)
6 SYSMAC C、CPM1、CQM1等系列 欧姆龙(OMRON)
7 TI、PM系列 TXAX INSTUMENTS
8 PC系列 WESTING HOSE
9 EX、ES系列 东芝(TOSHIBA)
10 IP-1612系列 PARALLELMACHINES,INC
11 SR、SU、SG系列 KOYO

楼主:
—三菱可编程控制器的外部结构

  A. 输入特性:
  1. 采用光电隔离输入滤波,具有很高的抗干扰能力。
  2. 输入响应速度10ms
  由于是循环扫描程序,输入响应速度与程序长短有关。
  3. 具有高速计数输入端,接受2KHz/s脉冲。
  4. 无电压接点输入
  5. 输入端可接受的设备。
  按钮 转换开关 拨码开关 接近开关 光电开关 行程开关
  限位开关 旋转编码器 接触器辅助接点等
  6. 输入端接线方法:

  B. 输出特性:
  1.PLC的输出有三种:继电器输出(常用) 可控硅输出 晶体管输出
  2.输出继电器的接点容量
   阻性负载2A 感性负载0.8 – 1A
  3. 继电器的通断时间为10- 15ms
  4. 采用四点共通,可在不同的共同端上接不同的控制电压来控制不同电压等级的设备。
  5.输出所能连接的设备
   接触器(控制电机) 指示灯(显示工作状态) 电磁阀(液压气压控制)
   电笛电铃(报警用)等

楼主:
  三菱F1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内部结构
  1. 输入继电器(X) 八进制数字编号
  基本单元:
   X000 – X007 X010 – X013
   X400 – X407 X410 – X413
   X500 – X507 X510 – X513
  扩展单元:
   X014 – X017 X020 – X027
   X414 – X417 X420 – X427
   X514 – X517 X520 – X527
  其中X400 – X407 8点可通过改变滤波常数来提高输入响应速度,可在0 – 60ms之间调整。
  2. 输出继电器(Y) 八进制数字编号
  基本单元:Y30 – Y37
   Y430 – Y437
   Y530 – Y537
  扩展单元:Y40 – Y47
   Y440 – Y447
   Y540 – Y547

  (l) 输出继电器外部接点由ON 到 OFF或由OFF 到 ON的响应延迟为10ms
  (2) 程序内部的输出继电器接点没有这种机械响应延迟。

  3. 内部辅助继电器(这些继电器接点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八进制编号
  (1) 常用继电器 M100 – M277 (128点)
  (2) 保持继电器 M300 – M377 ( 64点)
  4. 移位寄存器
  (1) 辅助继电器可用作移位寄存器,16个点的辅助继电器为一组,其首编号用为移位寄存器的编号。
  (2) 如果某组辅助继电器用作移位寄存器,则这组不能用于它用。
  (3) 移位寄存器编号:
   M100 – M117 M240 – M257
   M120 – M137 M260 – M277
   M140 – M157 (M300 – M317) 电池支持
   M160 – M177 (M320 – M337) 电池支持
   M200 – M217 (M340 – M357) 电池支持
   M220 – M237 (M360 – M377) 电池支持

  5. 专用辅助继电器
  (1) M70 运行监视
  M70 随PLC的运行/停止而呈通/断状态。

  (2) M71 初始化脉冲
  在M70刚接通时,M71只给出一个脉冲执行周期。

   (3) M72 100ms脉冲(占空比1:1)
   M73 10ms脉冲 (占空比1:1)

  (4) M74和M75
  开机后呈接通状态。
   (5) M76 电池电压下降
  PLC长时间工作,将使PLC内保护RAM区的锂电池电压下降,当电池电压下降到某种程度后,M76接通。可通过输出继电器向外发出报警信号。

  (6) M77 输出禁止继电器
   * 当M77的线圈工作时,所有输出继电器(Y)自动断开。
   * 其它的继电器,定时器和计数器仍保持原工作状体。
  (7) M470 高速计数器
   * 当M470闭合时,C660,C661组成一对六位数计数器,输入X400作计数输入,X401作复位输入,X400和X401的输入滤波器自动变为200微秒左右,执行2KHz的高速计数。
   * 当M470断开时,X400可作为计数输入,X401作为复位输入,但计数速度取决于PLC的扫描周期,通常只有几十Hz.

  (8) M471 计数方向的选择
  M471 接通 正向计数
  M471 断开 反向计数
   (9) M472 计数启动信号
   M472 接通 执行计数
   M472 断开 不执行计数
  (10) M473 标志位
  当计数值由999999变为0 (正向计数)或从0变到999999(反向计数)时M473接通.
  (11) M570错误标志
   * 功能指令设定线圈设定错了M570接通.
   * 设定正确M570 断开.
  (12) M571 进位标志 M572 零位标志 M573 借位标志
   当对现行计数器执行比较指令是:
   * 如果现行值大于设定值时 M571接通.
   * 当现行计数器值等于设定值时 M572接通.
   * 当现行计数器值小于设定值时 M573接通.

  6. 定时器 (T )
  (1) 普通定时器
  T050 – T057 三位数设定值
  T450 – T457 24点 0.1 – 999秒
  T550 – T557 最小单位0.1秒
  (2) 精密定时器 8点
  T650 – T657 三位数设定值
   0.01 – 99.9秒
   最小单位0.01秒

  7. 计数器C
  (1) 掉电保持。如不需要保留可用初始化脉冲复位。
  (2) 3位数减量计数器 C060 – C067 C460 – C467 C560 – C567 C662 – C667 共30点

  (3) 六位数正向/反向计数器
   * 计数器对C660,C661组成六位计数器,其中C660低三位,C661高三位。
   * 执行高速计数,2KHz (外部计数方式)
   * 执行普通计数(内部计数方式)。
  8. 状态器(S)
   (1)步进式过程控制的软件

   (2) 状态器编号: S600 – S647 40点 八进制。
   (3) 电池支持(掉电保护)
  9. 数据存储器
   共有64个数据存储器 编号D700 – D777

楼主: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要PDF文件的。说一下邮箱。但要回答问题哟。众人拾柴火焰高!!!!

网友A:
答非所为!晕

网友B:
温控仪的H:一般代表设置的上限报警温度;  C:为通道; L:一般代表设置的下限报警温度

网友C:
我的信箱:
3798447@163.com
不知道现在还有空发吗
谢谢了先
甲:“你知道西方国家闹离婚的为什么比中国的多?”
乙:“这还不简单,因为西方的爱神丘比特是个小娃娃,而中国的月下老人,经验当然丰富得多 !

网友D:
论坛最新发帖 → PLC论坛 可编程控制器论坛 → 回复发言

楼主:
你好
你好。不知你要什么型号的了

网友E(2005-12-28):
常见变频器故障原因分析
过电流跳闸的原因分析
      (1)重新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表现。
     主要原因有:
                   1)负载侧短路
                   2)工作机械卡住
                   3)逆变管损坏
                   4)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2)重新起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运行过程中跳闸
      可能的原因有:
                  1)升速时间设定太短
                  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
                  3)转矩补偿设定较大,引起低速时空载电流过大
                  4)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得太小,引起误动作
电压跳闸的原因分析
   (1)过电压跳闸,主要原因有:
                       1)电源电压过高
                       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
                       3)降速过程中,再生制动的放电单元工作不理想
                           a.来不及放电,应增加外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
                           b.放电支路发生故障,实际并不放电
   (2) 欠电压跳闸,可能的原因有:
                       1) 电源电压过低
                       2) 电源断相
                       3) 整流桥故障
电动机不转的原因分析
   (1)功能预置不当
                1)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或基本频率和最高频率设定矛盾
                2)使用外接给定时,未对"键盘给定/外接给定"的选择进行预置
                3)其他的不合理预置
   (2)在使用外接给定时,无"起动"信号
   (3)其它原因:
              1)机械有卡住现象
              2)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不够
              3)变频器的电路故障

网友F:
yongzhu84@163.com    我想要夏普的有没有啊

网友F:
[原创][求助]
各位有没有夏普的编程手册下载啊!请告知小弟

yongzhu84@163.com

网友G(2006-02-21):
大哥,我是新手啊,能否免去考试啊!!通融一下!不胜感激!!!!!!!!!!!!!
    wshd1104@163.com

网友H(2007-06-20):
呵呵,不单纯的问题回了也没有多少意思,为我个人的利益才提供资料的话,我是不会回答的,况且上述的资料本站上就有,用的着邮件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