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0):
如题!!!!
数字的万能表只有20K,200M,2个万能档,是那一个档的电压高些?
一般测三级管跟可控硅用那一个档?

网友A:
   我测量三极管一般喜欢用指针表,看起来直观。测硅管用1K挡,测锗管用100挡。

   -------------------------------------------------
     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楼主:
哪一个档的电压高点了?

网友B:
数字表各档位一般都相同。指针表一般是最高档电压最高,有的是R*10k,有的是R*100k。有条件最好各买一块,互补。

网友C:
我以前用指针的现在用数显的,本人觉得还是数显的好用些。20K<200M

网友D: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网友A:
数显表的直通和200M档好象是·2、5V左右,其它的在0、5左右指针表有1K的和平共处10K的。

网友E:
鄙人感觉还是数显的好鞋

网友F: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有好处

网友G:
测电子线路多就用指针的,其他的当然还是带钳形电流表的万用表了也称卡表

网友H:
电阻测量还是指针好些,测量小电流用数字比较直观,可能的话,有了数字表,再搞一块指针的

网友I(2006-04-07):
各有千秋,关键看使用环境与要求.

网友J:
测量直流回路应该用数字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