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0):
早上先归零了的,干完活后,下班前用G28回零,回零后又要继续移动XZ轴-4000多,

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时候这样回零又好好的,回到零点就停下来了,有时候又继续移动。

谁知道告诉我呀,

网友A:
是不是光栅尺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是光栅尺有问题!
~
~传感器灵敏度下降了!~
建议检查一下传感器!

网友C:
看下机床的零位传感器有没有坏!
有时传感器太多尘了,导致回零不到位!

网友D:
请教一下?要是归零位传感器坏了对机械没影响吗?

楼主:
坏了怎么归零呀,换一个新的

网友C:
回楼上ZPY!
零位传感器坏一般对机床没什么影响!
只会造成机床不能回零
一般换个传感器就OK了!

系统里有个软限位保护!
不过有些床不回零软限位是不起效的!
所以还有个限位传感器
保护机床用的.

小生知识不多,大虾们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