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0):
现有4个两线制4-20ma压力传感器,接入S7-200的 A/D模块(模块输入口是无源的)。问题是这4路都需要外接DC24V电源,我想共用一个开关电源,用户方不同意,要求用隔离模块隔离,这4个两线制4-20ma压力传感器离PLC最多只有10米的距离,周围也没有什么干扰源,我想问一下是否有必要加模块呢?

网友A:
你的模块硬件设置和软件设置不对,模块上有选择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模块硬件设置和软件设置不对,模块上有选择开关。。。。

是模块下面的红色拨码开关吗?

sw1~6?

网友A:
模板侧面的四个可旋转插块,可选各种类型的AI信号,每个对应两个通道.

网友A:
在S300中的摸块就这样

网友B:
利用开关电源给压力传感器供电,24V+接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分别接模块的A+/B+/C+/D+,    RA,A+/RB,B+/RC,C+/RD,D+短接,A-/B-/C-/D-分别接24V-即可。

网友C:
从安全角度看,应该加隔离栅.

网友D:
有没有必要,国家有规定的.特别是化工场合.

网友E:
把PLC串在里面就行!一个电源也行!俺经常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