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1-20):
家中原已有一台2匹空调,现又新加一台1.2匹的挂机,请问家中电路否能承受得了这种负荷,如果能的话,两台同时运转一小时估计能消耗几度电。

网友A:
如果不是很老的房子,一般来说问题应该不大,不放心可以找个电工去你们家看看线径。耗电量看匹数不准确的,要看电功率。

网友B:
要看你家的线路有多大房子有多大才知道

网友C:
用4M的线可以了 一小时包括风纪 不超过3度

网友D:
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咨询卖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