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机器用S7-300,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个开关量输出信号有时正常,但有时却没有信号输出,断电重新启动后,有时正常,但有时却不行.这种现象是硬件有问题还是软件故障,如何解决了?

网友A:
都有可能,但硬件的问题要大一些。
1、如果厂里不欠人家的钱,基本上可以排除软件的问题;
2、是不是过程条件不满足,使之无输出;
3、查一下线,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B:
同意楼上朋友的意见,再补充几点:                      1 又可能是你通讯出了点问题。2 检查一下模块通道是否烧坏。

网友C:
先检查Q变量都被谁用了,看看有没有重复,还有问题就换个同型号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