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

楼主(2005-11-20):
这是两组吗?可以分开用吗?
一组是这样接,3+2+6.7.
另一组是,1+2+4.5

网友A:
当然是两组
1组:1+2+6.7
另一组:1+3+4.5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
这是个什么玩艺

网友D:
二楼说的对,是两组

网友E:
应是个IGBT吧,是到是两组,能分开当一个使用,但它组合起来一般在电路中作桥式互换推动,

网友F:
IGBT又叫绝缘珊双极晶体管 他的开关速度快 电压驱动 本图 是两个IGBT封装在一起的 这个应该是功率放大器用的 两个叠加 防止电压高几穿管子用的
个人意见 参考下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网友H:
可以分开用,但是两组电源不能共用一个.(所以说来也没什么大用处).
不知你是想用在哪方面?

网友I:
是只大功率模块,可以用其中的一组6.1.2.或4.3.1.也可以两组同时用,还可以将里面的连线切断同时用,其实怎么用是取决连接线和电路的设计,说得不对,请大家指正.

楼主:
各位大侠,怎么测量它的好坏啊.
它原先的接法是,1+2--6.7.可是坏掉了.
3和4.5都没有用,可以用这一组吗?怎么接哦.
谢谢!!!!!!!!!!!

网友I:
可接3+1---4.5.它的好坏一般用1或10欧档量一下正.反向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J(2006-03-11):
同意七楼的看法。

网友K:
这东西一般用在大功率开关电路里,如电镀用的开关电源,好象要150元以上才买得到,我单位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