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0):
如题  我想通过mpi的连接方式不知道如何做电缆,同时还有gp中的通讯设置怎么选择:
数据位长度:7位                    还是                 8位;
忙准备开关:x-开/关             还是                 DTR/ER
奇偶:   奇          还是             偶             或者是    无
停止位:  1                           还是                   2
,望高手赐教

网友A:
我可以发mail给你,不过你得先让我知道你的地址
Dragon.qian@proface.com.cn

楼主:
楼上的兄弟 我发信到你信箱了!

网友A:
查收我的邮件

网友B:
GP中通讯设置都选最下边的选择,然后就是 MPI设置
主要的是还是要在S7-300的DB中开辟20个字的空间作为系统通讯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现在 设置都好了  但是问题是 变频器一开 300 和gp就断线了 烦躁 那个线抗干扰不好!

网友C:
找个美女坐在那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个美女坐在那放电就可以了.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