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0):
什么叫做电动机的差动和纵差保护? 谢谢赐教!!!!!!!!!1

网友A:
差动指 纵差和横差吧
纵差用来保护电动机相间短路 横差用来保护电动机匝间短路

楼主:
说一下原理好吗?

网友B(2006-05-28):
是用来保护高压电机的.具体的工作原理找本书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