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0):
如题  我想通过mpi的连接方式不知道如何做电缆,同时还有gp中的通讯设置怎么选择:
数据位长度:7位                    还是                 8位;
忙准备开关:x-开/关             还是                 DTR/ER
奇偶:   奇          还是             偶             或者是    无
停止位:  1                           还是                   2
,望高手赐教

网友A(2006-01-12):
在Pro_face界面上的通讯参数用默认的就可以了,反正我没改过也可以通讯。S7-300上的用MPI,波特率19.2,地址2。接线方式:界面端用25针D型头,4和5短接,18和19短接,21和22短接,7接MPI口的5,10和11短接再接到MPI口的3,15和16短接再接到MPI口的8。在S7-300上要建一个DB1,在里面建一个数组,大一点无所谓,我是建一个Aarray[0..199],word型的,这是给交换数据用的,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