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5-11-20):
我家的电炉坏了,我打开一看原来是电炉丝断了一截,于是我重新接好就OK了,
我对这方面不是很懂,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我的电炉现在的功率是比原来大还是小,计算公式是P=IIR还是UU/R

网友A:
功率比原先大,在电压不变电阻变小,电流变大,功率变大.P=UI=UU/R

网友B(2006-01-13):
功率大,P=IU。U=IR。P=IIR。P=UU/R

网友C:
搬个小凳来学习。

网友D:
如果接触良好的话,功率是比以前大,但实际上由于工艺不好,接触电阻太大的话,那功率就比以前少了,而且故障率会增大。

网友E:
我觉得功率应该增加了,并且故障会更加频繁,因接触电阻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