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0):
想找一款模拟量采集卡,带数字开关量输出高为10到12V
我看现在的一些产品,好像数字开关量输出高都是5V的。
有没有人知道?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指模拟输出的,有10V的,如果是指数字输出,恐怕没有。

网友B:
有,KPCI-812F 12位单端32路/差分16路A/D;带1K FIFO,通过率90KHz,DI/DO:各8路

 8 路OC 输出开关量输出,可直接驱动继电器,5V、12V、24V 三种外部
供电方式。
详细资料看以下网址:http://www.krxgk.com/index.php?langtype=cn&pageid=cn_44&add=view&id=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