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0):
自己创建的符号似乎只能你创建的那个新方案中调用,要是重新建一个方案就无法调用这个自己创建的符号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在以后新建的方案中也能调用呢?这也是避免重复建设啊!呵呵

网友A:
创建好的符号应该是所有的项目中都可以调用的。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推测可能是以下原因:
你画的符号不是在符号库中创建的。
你可能还是以前cad绘图的概念在模板内直接画的符号。在这个软件里符号是绘制在符号库内的。具体绘制可以参见手册。在符号库内绘制的符号可以在任意项目内进行调用。

楼主:
具体创建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打开一个工程,然后选中符号库内的某个符号我创建的是一个三相自耦变压器的符号,点击右键选择编辑,然后进行编辑完成后选择另存为,输入新的文件名如“06-21-04”保存。当你在这个工程内时,该新创建的符号确实是在符号库内,但是当打开新的工程时,该符号就无影无踪了,但是当你打开原来创建该符号的工程时,该符号依然存在。帮助手册里好像也是强调必须打开或者创建一个工程才能对符号进行编辑或者创建。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我在绘制符号的时候从来没有遇见过。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D版还是Z版啊?

楼主:
你不会告诉我因为是D版才会这样吧?呵呵

楼主:
呵呵,找到了,原来是没有在原来的位置了,系统自动给它重新排序了。
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些继电器线圈下面对应位置系统自动给出的像触点的符号,如何能够去掉,每次打印出来很讨厌的,而且占用了图纸的有效空间。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巧了,前两天我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可以在页面数据—参考里面把主要参考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谢谢,我也摸出来了,但是还是要谢谢你!
这个软件慢慢诼磨出点味道了,出的图还是很漂亮的,就是国产元件库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