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箱变压器接地

楼主(2005-11-21):
小弟有一个变压器接地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敬请指教,谢谢!

该变压器在一机器的电控箱内,变压器的的接线端如下:
一次侧外接3相380~电源,共有5个接线端:R,S,T,N(中性点),PE(接地)
二次侧输出3相220~电源1组和单相220~电源2组,其中3相220~电源还有一个N端

电网供电为3相4线制380~电源,我需要用到变压器输出的3相220~电源和单相220~电源,还有电网的单相220~电源,即该电源不经过变压器。此外,我还有控制回路的一些的元件需要接地如屏蔽线,电机地等

请问:1. 变压器一次、二次侧的中性点需要接吗?如何接?
        2. 控制回路的接地还是接在电控箱外壳上吗?如此岂不和电网3相380~电源的地连在一起了,因为变压器在安装后,其一次侧地和电控箱外壳就连在一起了

网友A:
我认为都需要

网友B:
看你负载是什么东西  和你220电压供的是什么东西 要看需求 外客接地是防止设备漏电的  和中性点的地是两个概念 一般设备的地是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 和建筑的地不是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我的负载如下:
电网单相(即不经过变压器)220~:接4个伺服电机,动力线需接地
电网3相(即不经过变压器)380~:接一个交流马达,动力线需接地
变压器次级输出3相220~:接3个伺服电机,动力线需接地,控制线屏蔽线需接地
变压器次级输出单相220~:控制电源,如接交流接触器和DC24V电源等,还带了1台电脑和显示器

我现在把所有马达动力线地和控制回路的地如控制线屏蔽线,直流电源地并接在电控箱外壳上,且和变压器初级地和中性点连在一起,次级中性点悬空。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DC24V电源带了约10个液压电磁阀,在打开某一电磁阀然后关断的瞬间,其他电磁阀会有瞬间接通的现象,可以明显看到其他电磁阀的指示灯会闪烁一下,其他有DC24V电源控制的继电器也会有类似现象,但他们彼此间并没有直接电路联系。另外,在总电源上电的时候,也会有此种现象。  而如果我把变压器此级中性点也接入电控箱外壳的话,则断路器会自动跳闸。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你的变压器初级赚了漏电开关,更有可能的是,电网220和变压器输出220之间N线混接了,以致漏电跳闸。
    至于后者,由图作参考才好讨论,仅此。

网友B:
你去看看专门的设计要求  我知道仪表的接地电阻比电气接地电阻小的多 有专门的仪表接地体 电压的波动对仪表影响很大的
 本人能力有先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