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1):
如题,想掉电了保存ls区域的数据但是不知道怎么搞,望高手们不惜赐教!

网友A:
在GP SETUP中的extend setting中找到Backup setting中选择你需要掉电保存的LS区域。
有问题就联系:Dragon.qian@proface.com.cn

网友B:
补楼上联系电话:021-68889926转xxx...

楼主:
哈哈  非常感谢 楼上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