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2500上载问题

楼主(2005-11-21):
请教各位前辈:我公司用的是GP2500屏,想用电脑从GP里面把画面数据读出来,输入密码之后就弹出一个“GP无文件传送”的对话框,就是不能上载。怎么办?

网友A:
这种情况说明GP在当初就没有制作上载信息,所以无法上载。还是重新做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