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讨论!

楼主(2005-11-21):
想请教大家一下,薄膜式压力变送器和扩散硅式哪种好?我的工作环境很恶劣,检测压力范围大概为0-50Mpa,请赐教!!!!

网友A:
当然是用扩散硅的了,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13723995576

网友B:
各有各的优势!如果你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话,就必须考虑压力传感器承受力。在购货时一定要向厂家说明压力传感器使用环境,这个很重要!

网友C:
各有各的优势,主要决定于你的技术要求及使用环境.
如有不详之处请致电:010-82781936  62975336 邹凯

网友D:
请教各位高手:
  关于机油压力传感器(报警开关)的接线端子有几个 ?都是接什么?

网友E:
您的使用环境很重要,一般说来,介质温度高于90度或低于-20度,电磁干扰大震动大的场合,
选择溅射薄膜的较好。扩散硅的常规测试介质温度为-20~80度。从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来看,一般说来,溅射薄膜的有优势。溅射薄膜压力变送器的生产工艺较复杂,好的产品须有良好的生产工艺,处理不好会影响零点的稳定性。扩散硅的变送器生产相对工艺简单一些,选好了芯体,一般来说产品较成熟。另外,过压能力溅射薄膜压力变送器相对强些;一般情况,扩散硅的变送器最大量程为60Mp,而溅射薄膜压力变送器可达300Mp.但底量程(小于0.3Mp)溅射薄膜压力变送器就受到了限制。
      您可去www.senstronics.com.cn查看详细资料。

网友E:
溅射薄膜压力变送器一般使用密封焊接,而扩散硅使用挤压密封,对恶劣环境焊接型的密封性优于挤压密封,防水防潮防腐性能也要强一些。(扩散硅也可使用焊接,国内厂家较少)。
                     具体情况我们可一起探讨。
                     各位同仁一起来讨论吧,请多指教。
                                 0731-5422630

网友F:
NONONO
引用 网友E:
溅射薄膜压力变送器一般使用密封焊接,而扩散硅使用挤压密封,对恶劣环境焊接型的密封性优于挤压密封,防水防潮防腐性能也要强一些。(扩散硅也可使用焊接,国内厂家较少)。
                      具体情况我们可一起探讨。
                      各位同仁一起来讨论吧,请多指教。
                                  0731-5422630

以上说明是针对没有焊机的生产厂家而言还算有点道理,需要焊接的一定要焊接,不需要焊接的就不能直接焊接。

网友F:
仅一句“工作环境比较恶劣”,不能直接比较。两者各有千秋。

网友G(2006-02-14):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能给我详细说说么,谢谢了

网友H:
请问溅射薄膜压力变送器,它的介质温度范围是多少?
它能用于有强碱强酸的介质吗?
一个标准的溅射薄膜压力变送器,它的价位是多少?
可将其资料及价格发到我的邮箱:www.sjf-9@hotmail.com  本人需要。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