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5-11-21):
我有一台59年产的感应电动机:J031-4
功率:0.6千瓦
电压:220/380
电流:2.8/1.6
转数:1420
我想请问一下:
这台电动机有两个输入端,而且都是三个接线头,怎么回事?
它的电压的标法意思就是接380伏的电压吗?

网友A:
一样揭发380v接行星

网友B(2006-01-03):
是的,这种2种电压都可以用的但揭发不同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