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1):
抽油机节能包括节能型抽油机和抽油机节能电控装置,对此两大技术的研究方兴未艾。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最新研制开发出HK-AMS100油田抽油机专用节能设备,采用了直接转距控制技术,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通过在现场的实际应用和测试,节能效果明显优于目前国内其它类型的节能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HK-AMC100在DTC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了出现发电态的问题。在发电状态能迅速地将输出力矩减为零,并进行转速自动跟踪,使抽油机的势能向动能转化,做到所供即所需,使电机始终工作在最佳的效率点,从而限度的节约了电能。
HK-AMC100还实现了DTC控制与功频的自动切换,用户也可以手动实现切换,从而方便维护,并保证抽油机不间断工作。
如需要详细资料请留言,我会及时回复。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质量的保证是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先进,质量上乘,顾客至上”的总要求为指导方针。同时我们对客户的质量承诺是:"重合同,守信用"保证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网友A:
广告,找删呀?
介绍一下抽油机工作原理,如何实现抽油机的节能?电控装置是怎么节能的?
如果不介绍,示广告处理。
你的电控装置是自己开发的?集成的?变频器+回馈单元结构的基本原理说明?

楼主:
好的
该设备的技术核心是直接转矩控制技术(DTC)
电机直接转矩控制理论的核心在于转矩的“直接控制”,即直接计算计算电机的电磁转矩,通过开关优化选择控制iIGBT,以达到快速实时控制电机输出转矩的要求。系统包括相电流和母线电压采集计算,速度调节,定子磁链观测器,转据计算,转矩幅值调节器,磁链幅值调节器,逆变器开关状态优化选择等主要部分。
主要特点
控制手段直接
转矩响应速度快
高转矩控制精度
优异的动态特性
适用于电压变化或负载突变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质量的保证是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先进,质量上乘,顾客至上”的总要求为指导方针。同时我们对客户的质量承诺是:"重合同,守信用"保证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楼主:
下面我分析一下常见的节能控制柜
1,通用变频器调速方法
    通用变频技术的应用,有效的提高的电机的功率因数,将无功损耗基本消除,其功率因数可达0.98以上。通用变频技术的应用,还可以方便的调节抽油机的冲次,并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
     但是由于VF原理的变频器存在动态特性差,转矩响应慢等弱点,对于抽油机电机的特殊运行工况,不能使电机始终工作在最佳的效率点,出现发电态时,采用外接大功率制动电阻直接损耗来稳定控制。其有了功节能效果有限,在实际应用中,如不降低冲次数,节电率甚至出现了负值。
2,数字马达控制器方法
    次方法采用可控硅,根据负载进行间歇式供电可有限减少有功损耗,功率因数略有提高,其综合节电率平均5%,有一定的保护功能,不能够随意调节冲次量。
另外还有并接补偿电容器方法,永磁同步电机技术等
N,华控HK-AMCS100
   不仅保留了上述通用变频技术在抽油机节能设备中所取得的成效,同时很好的适应了油田抽油机电机的特殊运行工况显著提高了其动态特性,有效的降低了有功能耗,从而全面提高了综合节电率。
    在DTC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了出现发电态的问题。在发电状态能迅速地将输出力矩减为零,并进行转速自动跟踪,使抽油机的势能向动能转化,做到所供即所需,使电机始终工作在最佳的效率点,从而最大限度的节约了电能,
还有很多。。。。。。打字打得握手麻了,先这些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质量的保证是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先进,质量上乘,顾客至上”的总要求为指导方针。同时我们对客户的质量承诺是:"重合同,守信用"保证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网友A:
是打字敲上来的?不错,鼓励一下。但是,讲得有些肤浅,看不出你的东西的技术优势。控制系统是集成的?还是原创的?尤其是那个DTC的控制,是ABB的技术?还是自己开发的技术?讲清楚。为什么在磕头机上选用DTC的控制模式,而不采用矢量控制呢?表述一下理由。

展示技术实力,比做广告更具宣传性,明白吗?因为在技术内容里,华丽的、虚伪的词藻是使不上劲的。所以从技术角度切入更实在一些。比如说DTC,这种技术本身并不是很神奇的,还有许多的弊端,还需要实践中的自我发展、完善和成熟。矢量控制也是如此。尽管他们都早就已经商品化了。

希望继续听到你的介绍。其实,你的竞争对手很多,在北京就有一个《中纺锐力》,也做这东西。还有一个深圳的《加能电子》...,你的市场竞争很激烈吧?

楼主:
直接转矩控制系统简称DTC(Direct Torque Control)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继矢量控制技术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性能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1977年美国学者A.B.Plunkett在IEEE杂志上首先提出了直接转矩控制理论,1985年由德国鲁尔大学Depenbrock教授和日本Tankahashi分别取得了直接转矩控制在应用上的成功,接着在1987年又把直接转矩控制推广到弱磁调速范围。不同于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具有鲁棒性强、转矩动态响应速度快、控制结构简单等优点,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矢量控制中结构复杂、计算量大、对参数变化敏感等问题。
     传统的直接转矩控制技术的主要问题是低速时转矩脉动大。为了降低或消除低速时的转矩脉动,提高转速、转矩控制精度,扩大直接转矩控制系统的调速范围,近些年来提出了许多新型的直接转矩控制系统。虽然这些新型直接转矩控制技术在不同程度上改善了调速系统的低速性能,但是其低速性能还是不能达到矢量控制的水平。最近出现了一种间接转矩控制技术,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间接转矩控制技术具有优良的低速性能,另外由于其独特的控制思想可以降低逆变器的开关频率,从而特别适用于大容量调速场合。

上面这是我从网页上摘抄下来的,应该能简单的说明。
现在油田的市场比较乱,做这一块的市场全看关系,有的节能柜只能节10%的电,仍然在油田上使用,反正现在不好做阿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质量的保证是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先进,质量上乘,顾客至上”的总要求为指导方针。同时我们对客户的质量承诺是:"重合同,守信用"保证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网友A:
这回我感谢楼主了,从网上捡来的资料也是好的。封精鼓励。

网友A:
针对你的产品我提的问题为什么不正面回答呀?说说看。另外,我把你的题目改动了,这样就不是广告的属性了。而是一种技术宣传和讨论。你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观点。

网友B:
有几个问题问一下啊!
1。对于势能变动能的问题?
   意思是这时,电机输出的转矩为0,相当于光杆处于自由下放的状态,对于稀油井,这是可以的。但对于稠油井,抽油杆下行困难,这种状态会对抽油杆产生巨大的伤害,抽油杆局部甚至会受挤压,就如同折铁丝一样,抽油杆局部会在这种频繁的拉伸、挤压下折断。
2。电机效率的问题
  这里不考虑负功的问题,只说电机在工作时的效率问题。抽油机是个变负载,而且变化较大,电机大部分时间是工作在轻载状态的。V/F控制下,电机效率不高是对的,即使是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都采用的是在额定气隙磁通下进行控制的,电机的效率在轻载时一样不高。对于抽油机来说,并不需要很高的转速响应性能和转矩响应性能,因此,如何提高电机效率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目前,在变频控制下提高轻载电机效率的方法,都必需在轻载时降低气隙磁通。控制方法有多种,如电机模型损耗法、电机最小功率搜索控制法、电机电流电小(如最大转矩/安培控制)控制、恒功率因数控制等。但目前这些方法在解决轻载电机问题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还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搜索法,电机稳态响应时间在10S的数量级,只能是恒定的轻载才能应用,抽油机应用就没有意义,无法保证控制的稳定性。如何在抽油机这种变负载情况下,提高电机效率,还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3。市场是不好做的问题吗?
是很多厂家凭关系,可如果产品过硬,还怕没有市场?现大很多厂家宣传自己的东西如何,如何,可一用在现场,全都现形了!
4。抽油机节能的问题不只在电机?
抽油机电机为什么调速,是为了实现不同的冲次及上下冲次比,可如何根据井况进行这种冲次的调整才是关键问题,而不是使用什么控制方式的问题。DTC和VC是比V/F好,但在抽油机上,并一定就有很大的优势。

个人见解,并不是针对你的。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探讨,我是胜利油田的,留个联系方式,互相探讨一下吧,我毕竟不是学电机控制的,对于DTC只闻其声,不见其义啊。
我的EMAIL:ginger@slof.com  欢迎来信探讨问题。

网友A:
嗨,看到楼上的文章,眼睛一亮。好文呀。封精表彰。真希望这种原创的帖子多一些。个人的观点表述的深一些。楼上“胜利油田的”为此树立了榜样。钦佩。

楼上不是学电机控制的,那是什么专业的呢?出于好奇,特别是你说的那几种抽油机的节能法,很想进一步就此话题展开讨论。就在此栏目,而不是Email里。因为在这里,可以“百家争鸣”,而不是“窃窃私语”。哈哈哈。

问题一,势能变动能。这是抽油机的共同负载特性吗?如果是,那么稀油井和稠油井的负载周期特性曲线是怎样的区别?有没有积累和记载?能不能贴上来看看?加以谈论与交流?

问题二,关于电机与变频器组成的传动系统的效率问题,肯定要比工频供电不调速的高。

问题三,关于电机的稳态响应时间,电机自身稳态响应时间是可以很快的,如果说10S,那绝对不是电机的参数,而是传动系统的机械转动惯量造成的。这恰恰为抽油机的传动系统节能(再生发电)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空间。

问题四,抽油机节能的问题不只在电机?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可以进一步说明吗?比如除了电机的控制以外,还有那些环节有节能的空间和利用的空间?

问题五,DTC、VC、LSVC、V/F等等,这些控制在变频器中都应称作是一种控制模式。并不是闭环传动控制方案(方法、方式)。比如恒转速控制、恒转矩控制、负载特性控制这些才叫做控制方式。对于抽油机,它的负载特性是什么?有了负载特性,针对它设计一个给定与反馈的闭环调节即可。既然电机负载是变化的,给定也相应变化之。即可达到最佳的功率因数、最佳的效率、最大的吸收能源再利用。

总之,抽油机是否节能,就是一个传动的闭环控制方式问题,而并非是一个变频器的控制模式问题。不过应该提醒,变频器的选择,一定是要高效变频器。即高功率因数的变频器。这里就有电机模型的算法问题了,与控制模式也有关了。

呵呵,写了这么多,是希望能有回帖。因为我对leighginger的发言感兴趣。很想讨论。尽管我不在石油行业。

网友A:
考虑了一下,最近本栏目的发帖数量与技术含量,决定将此帖置顶。

通过本楼已有的讨论,我看出了油田行业传动技术的应用何等的缺乏提升,也许油田太有钱了,也许大家太功利了,太想赚钱了,以至于并不复杂的技术,也没有很好的在实践中应用。抽油机的传动系统节能空间肯定是很大的。如果效果不好,只能说技术水平发挥得不到位。

关键词:抽油杆,变转矩负载特性,大惯性系统。

网友A:
还想听听专业术语:冲次与冲次比地解释。

关于抽油机的节能问题,我认为不要把眼睛集中在电机的电动状态,应更多的应该集中在发电状态上。回馈技术、共母线技术(如果井与井之间的距离太远,就不可取了)多下功夫。要看整体的、时间的、空间的节电率。而不是单机的节电率。

网友B(2005-12-22):
引用 网友A:
还想听听专业术语:冲次与冲次比地解释。

关于抽油机的节能问题,我认为不要把眼睛集中在电机的电动状态,应更多的应该集中在发电状态上。回馈技术、共母线技术(如果井与井之间的距离太远,就不可取了)多下功夫。要看整体的、时间的、空间的节电率。而不是单机的节电率。

几天没来,没想到能得到kdrjl大哥的赏识,要是你是我油田的领导那该多好,可以升官发财了!
谢谢斑竹的夸奖,本人不是学电机的,本人专业——检测技术及仪器。只是工作与抽油机有关,而且工程硕士的论文就是写抽油机变频的,怎么也得有点认识不是,要不论文怎么混出来啊,现在正忙于此事。可恨不是学电机的,对电机好多地方都不明白啊,周围又没有可以问的老师,只好上论坛来取取经啦。
您提的几个问题很,我的语言比较贫乏,不知怎么说了,很切中要害,特别是第一个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我对稠油井和稀油井的负载特性的区别还真没有通过实际的测试数据去分析过,以后一定注意一下,要是有了相关资料一定拿来在这讨论讨论。
您的问题太多,我都不知如何回答了,先回答个简单地吧,只是我无法回答的专业和简炼噢!
冲次: 抽油机是个周期性运行的设备,抽油机的光杆悬点从下死点开始向上运行,一直到上死点为抽油机的上冲程,再从上死点返回到下死点为下冲程,也就完成了一个周期的运行。其中,每分钟的周期数,叫做冲次,一般10~12型机(胜利油田最多的),冲次在4~6次间。冲次数越大,说明抽油机运行地越快,相应的泵排量就大。目前,实现不同冲次的方法,是采用不同的电机皮带轮实现的。抽油机的冲次并不是越快越好,众所周知,通过地层渗透到油井内的液体量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要求泵排量应于油井的供液能力相适应,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调节冲次(因为抽油机在安装完,投入运行后,能在工作中调整变化的量不多,电机速度是一个,通过电机速度可以改变冲次),使抽油机的生产能力与井下供液能力相适应,这才是应用变频在抽油机上节能最最关键之处,也是节能最大的地方。
冲次比:我偷了个懒,应该说是上下冲次比,就是前面所说的上冲程和下冲程的运行时间之比。我没有做过实际的实验。不过,北京石油大学的一位教授发表过一篇论文,其中谈到了冲次比的问题。不同的冲次比,抽油机的耗电也是不同的,当冲次比大于 1 时,也就是上冲程快,下程慢时,(但冲次一样时),实验得出抽油机耗电较低的结论。但我也常在很多地方见过说,上慢下快节能的说法。两种说法各有各的理,我也没条件做实验(没办法,没权就是不行啊),但我顷向于认为,第一种说法应该在大多的油井上成立,但并不排除有些油井可能上慢下快更节能一些。
今天很晚了,前面提的一些问题,我想我还需要考虑考虑,我得睡觉了,下回再说吧。

网友A:
封精奖励,还想继续得听。很有滋味。然后再发言。感谢。leighginger给我带来的描述。

网友B:
五大问题之二
关于斑主的五大问题,第一个恐怕还得在经过一定的实践后才能讨论讨论。先说说第二个问题吧。从内容来看,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我的认识与斑主有一些差距,因此,想讨论一下噢。
电机与变频器组成的传动系统,它的效率可以分解为电机效率和变频器效率,变频器效率不可能大于1的,因此,在同样的情况下,它的效率肯定比单独是电机的要低。写到这,我突然明白,斑主的意思并不是单指电机和变频器,而是应该加上负载,比如在抽油机系统中,这个效率应该是指抽油机的系统效率,而不单指传动这一块,对不对,斑主?

即使是这样,在电机额定转速且额定转矩左右运行时,还是只单独使用电机的效率要高。我有点钻牛角尖了。。。既然要用变频,肯定是因为系统不是长期运行在额定负载的情况下了。

网友A:
继续说,我在听。

楼主:
我以前听朋友说过,抽油机的节能柜节能效果是否明显,就跟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和新手司机开车一样,两个人在路况非常复杂的情况下(红绿灯,堵车,.....)两个人走相同的路线,省油的效果非常明显,而两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走一样的路,两个人的用油的效果就看不出来了,我感觉这个情况跟上面说的稠油井和稀油井的抽油机上装借能控制柜情况差不多。呵呵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质量的保证是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先进,质量上乘,顾客至上”的总要求为指导方针。同时我们对客户的质量承诺是:"重合同,守信用"保证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网友A:
呵呵,楼主露面了。你挑起的“事端”,跑哪里去了?
我觉得你说得很好。很有寓意。“路况”是什么?就是变频器的负载曲线,不同的负载曲线,对应不同的给定信号,与之相适应。这就是系统设计软体工程师的“开车驾驶”技能了。OK,很好!

网友B:
继续
关于第三个问题,电机的稳态响应是很快,但我指的是最优效率控制下,电机和变频器由一个稳态到另一个稳态的响应时间,具体可以参看我曾在这个网站上推荐的一篇论文(矢量控制异步电动机的高效运行控制策略),里面很多提到的参考文献资料都是在网上可以找到的噢,如果斑主感兴趣,我可以发给你。

其实第四个问题在所有应用变频器的系统中道理都是一样的,系统不仅仅只有电机,还有其它机械传动、负载等等,如在抽油机中,通过调节电机速度,改变井下泵的工作状态,也可以提高泵效。而且,在抽油机中,使用变频,主要还是应该着眼于使泵的生产能力与井下供液能力相匹配,这样,不会出现泵未充满的情况,也能达到最大产量,又要产量又节能。

抽油机的负载可以近似看成为一个正弦波一样,只是向上平移了,谷度可能是0或稍小于0(小于0就说明有负功,电机要发电了)。而且一般抽油机都会有负功出现,一个周期中可能出现1到2次,与平衡有关。在使用可控硅调压的系统中,所说的情况与斑主第五个问题中提到的使用反馈达到最优差不多,但可控硅调压是不管速度的噢。变频的情况有些不一样,就如第三个问题中提到的一样,当然,如果不计较速度指标,可能会容易多了。

对于楼主提到的比喻,可以这么说,稀油井和稠油井的负载变化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的节能原理的控制柜,节能效果肯定不一样。应用变频器进行节能时,如何设计上下冲次比(可能准确点说应是速度比),对于稀油井和稠油井是不一样的,稠油井肯定是需要更慢的下行速度的;但在控制泵的充满程度这个情况上,应不会有什么差别。

网友B:
想要学习
其实上论坛来是想学习的,毕竟有很多高手。
非常希望能有朋友来参与讨论!!!!

网友A:
这两天没有时间,待我有机会一定回帖。此帖我很感兴趣,所以置顶。千万别走。

网友C:
俺也要 clankzhang@163.com  北京科日新

网友D:
能否发份详细的资料?kogm002@vip.sohu.com
多谢!

网友E:
洗耳恭听!

网友F:
看到我的网名了吗?需要一份详细资料,越详细越好.E-MAIL:HWANJIE@126.COM

楼主:
感谢斑竹和朋友们的关注,最近一直在忙年终总结,年终总结完了又搞年初计划,麻烦事情太多,很少来,谢谢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质量的保证是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先进,质量上乘,顾客至上”的总要求为指导方针。同时我们对客户的质量承诺是:"重合同,守信用"保证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楼主:
上面索取资料的朋友,我已经把一些基本的资料发给你们,请各位查收自己的邮箱,我把详细的资料整理出来之后会给各位补上。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质量的保证是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先进,质量上乘,顾客至上”的总要求为指导方针。同时我们对客户的质量承诺是:"重合同,守信用"保证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楼主:
前两天去山东东营的胜利油田,看到了这个柜子,让我兴奋啊,呵呵
使用者喜欢的就是这个柜子维护起来方便,一旦变频器坏了还可以转换为工频来继续运转,把又问题的板子卸下来,返回维修,维修好了之后就可以装上,继续用变频运转,不会影响生产。
我不知道是不是采油厂都很介意抽油机停机,我很想知道。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质量的保证是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先进,质量上乘,顾客至上”的总要求为指导方针。同时我们对客户的质量承诺是:"重合同,守信用"保证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网友G:
[精]
高手真多啊,终于让我有种找到家的感觉了。注册了这个论坛好久了,也没上来过,看到搂主,斑主,以及胜利油田那位师兄的发言,我觉得不吐不快了。我对电机变频和节能都很感兴趣,我现在读研,石油大学的,也在东营,估计leighginger老兄还是我师兄呢,我对抽油机节电也有一点了解。根据井况的不同,分为平衡井和不平衡井,就是上下冲程的时间是否一致,这在节电控制时效果都是不一样的,我对变频不是很熟,但我的毕设题目是变频器,希望楼主能发给我点资料,还有leighginger师兄,能否将您的毕业论文发给我,还有你上边提到的那片论文。斑竹大人看来资料很多,也帮帮小弟,我原来学计算机,对电机变频,传动控制不是很熟,但计算机还是可以的,希望以后可以合作,互相交流。我的邮箱xinxizheng@163.com
qq 34268300另外,我想问楼主,你前边提到有些节能控制设备节电不到10%,那么你们的控制柜能节多少呢,试验值能到15%么?据我了解,真正按装到井上之后,能超过10%的就很不错了,好多试验值高,到了井上就7-8%左右了。采油厂出油量都是有指标的,当然不能停了,他们要保证产量阿,还要尽可能的多产

网友F:
除非井里没油了,基本上不停.

网友B:
[精]xinxizheng老弟,看来您对油井还缺乏了解啊,这样如何能做出节能的变频控制器呢。油井的平衡并不是上下冲程的时间来定义的,而时根据最大电流/功率来定义的。在通常工频供电情况下,油井的上冲程时间都要比下冲程长一些,但在一些稠油井上,特别是有结蜡的油井,抽油杆下行有阻力的油井,才会出现下冲程时间长的情况。当然,如果油井的过平衡很严重,也会造成下冲程时间长一些。
另外,对于油田来说,产油是首要的,节能是次要的。一口油井,总要力求获得最大产量的,但油井的供液量是有限的,因此才会有应用变频的需要,通过变频调速,调节抽油设备的生产能力,使之与油井供液能力相适应,在达到最大产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电能的消耗。
如何评价变频器的节能效果,目前,至少我认为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按照有关行业标准,应在相同的生产工况下,可这样,变频器就成了定频器了,也得工作在50HZ,除了提高功率因数,又依据什么节能呢?变频器本身还要耗电的,节能也就只是大空话了。因此,必需要根据油井的情况改变频率,改变油井的生产参数,但又要保证产量不降低的情况下,这时,再来根据耗电量来评估其节能的效果。有一些变频研究在推广其产品时,为了说明其节能,就在现场将频率调低,而不管产量的问题,这样当然“节能”效果显著了。如果这样也算节能的话,停电不生产最节能了,节能率100%,可你会采用吗?

网友G:
leighginger兄,我所说的节能就是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的节能比。我认识一个工程师,他负责的试验区,(据他说试验点全国只有三个)有40多种节能控制产品,几乎所有的品种都有了,但是节能也就是好的在10%左右,差的5-6左右,还有的耗电呢。关于平衡的问题,我的确是不清楚,光听他们在说,呵呵

网友B:
[精]
引用 网友G:
leighginger兄,我所说的节能就是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的节能比。我认识一个工程师,他负责的试验区,(据他说试验点全国只有三个)有40多种节能控制产品,几乎所有的品种都有了,但是节能也就是好的在10%左右,差的5-6左右,还有的耗电呢。关于平衡的问题,我的确是不清楚,光听他们在说,呵呵
哪的工程师啊,不能让他来这介绍一下各种控制柜的节能原理及效果吗?也让大家都能学一些知识。
能有10%的节能率那真是相当不错了,不过,现在很多厂家,特别是变频器研究喜欢“忽悠“领导,把无功也混进节能里了,当然,减少无功会降低线路电流,减少线路损耗,而且有关标准也计算综合损耗。但要真正算节能的话,还是应该只考虑有功节能率才行,因为无功功率通过加补偿电容就可以减少了,而且功率因数提的很高也没有什么意义。许多厂家算节能率的时候都是引用的综合节电率,而且无功损耗系数都取得很高,只是不知道电机经济运行这个国家标准里如何得来的无功损耗系数?
我这几天刚测试一家上海的公司的变频器,竟然说在输出是50HZ时也节能。测试结果显然,其有功节电率是负值,但综合一算,就成正的了,毕竟抽油机的功率因数太低了,无功占的太大。

网友A:
感谢楼上的精彩发言。

楼主:
不会这么差吧?我看一般的节能柜也能到10%啊,华控的在大庆油田的三口井测试的结果分别是
1,有功节电率是13.12% 无功节电率是86.94% 综合节电22.29%
2,有功节电率是17.71% 无功节电率是89.42% 综合节电29.20%
3,有功节电率是11.71% 无功节电率是80.00% 综合节电19.36%
节能效果也是跟井况联系的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质量的保证是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先进,质量上乘,顾客至上”的总要求为指导方针。同时我们对客户的质量承诺是:"重合同,守信用"保证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楼主:
谁想看看这份节能报告,上面有详细的井下参数,留下邮箱,我可以发给你们。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质量的保证是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先进,质量上乘,顾客至上”的总要求为指导方针。同时我们对客户的质量承诺是:"重合同,守信用"保证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精]
引用 网友G:
leighginger兄,我所说的节能就是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的节能比。我认识一个工程师,他负责的试验区,(据他说试验点全国只有三个)有40多种节能控制产品,几乎所有的品种都有了,但是节能也就是好的在10%左右,差的5-6左右,还有的耗电呢。关于平衡的问题,我的确是不清楚,光听他们在说,呵呵
哪的工程师啊,不能让他来这介绍一下各种控制柜的节能原理及效果吗?也让大家都能学一些知识。
能有10%的节能率那真是相当不错了,不过,现在很多厂家,特别是变频器研究喜欢“忽悠“领导,把无功也混进节能里了,当然,减少无功会降低线路电流,减少线路损耗,而且有关标准也计算综合损耗。但要真正算节能的话,还是应该只考虑有功节能率才行,因为无功功率通过加补偿电容就可以减少了,而且功率因数提的很高也没有什么意义。许多厂家算节能率的时候都是引用的综合节电率,而且无功损耗系数都取得很高,只是不知道电机经济运行这个国家标准里如何得来的无功损耗系数?
我这几天刚测试一家上海的公司的变频器,竟然说在输出是50HZ时也节能。测试结果显然,其有功节电率是负值,但综合一算,就成正的了,毕竟抽油机的功率因数太低了,无功占的太大。

  我不是清楚啊,据他说各种情况他都测试过了,自藕变压器的,变频器的,可控硅的,就目前来说,他看到的最好的一口井最高节电25%,就那一口,是平衡井,井况非常好,他说的是有功节电。而且测试的时候不能光看电机,应该在控制柜前边测试,这样就看出差别了。他说单井节电了,但是总表上却没有节电,就是说电机可能降压了,但是控制柜却耗费了电能。如果严格这样测试,能上10%就不错了。楼主说的节能如果真的那么高的话,给我一份测试报告看看,xinxizheng@163.com,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估计那个工程师也要大吃一惊了,哈哈。
  还有,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电机下行时,它会发电,产生一个反电动势,这会给电路造成冲击,不稳定,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以下呢,如何释放掉它呢?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G:
还有阿,前边leighginger也提到了,节能要保证电机的正常运行,不能只顾降压限流,我们做试验的时候,如果电压降的太厉害了,经常就会听到电机嗡嗡响,在井上的话电机会吱吱叫,呵呵,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所说的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节能,能不能大体说说原理阿,是通过变频来调节转速么?是不是在电机空载不做功时加速,在负载变大,做功时减速呢?这样来提高供功率因数吗?我这方面不是很懂,如果问得很外行的话,就当给俺答疑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想看看这份节能报告,上面有详细的井下参数,留下邮箱,我可以发给你们。
楼主,我的邮箱ginger@slof.com 请发给我一份。
不过,我在这里说一句,我认为目前的变频技术还不可能达到有功节电率10%以上,除非油井原先的管理有问题,如本就供液不足的油井,却还高冲次连续运行,这样的油井上了变频,再把冲次降下来,当然有可能在不降低产液量的情况下达到很高的节电率。可这能说是变频器节能吗?

网友H:
不知道楼主变频器是市售产品还是自己做的,控制芯片是那一款。相关资料请email:
superarc@zju.edu.cn

网友I(2006-04-18):
关于抽油机变频控制柜,目前有一种观点,变频器对单井来说,可能能起到增油的效果,但是对于电网来说,节能效果有限.变频时变频器改变电流的工作频率来控制电动机的转速,但是变频器在工作时,会对整个电网造成污染,杂频波会干扰.不知道我这个说法对不对.
 另外,能否把您的资料发一份给我,包括你的检测报告.我的邮箱petrolsj@163.com
 我从事过机械采油研究,采油井的节能降耗我想主要方向还是对机采井的管理,制定合理的工作制度.比方说:本来油井供液不足,非要采用大泵深抽,也一样抽不出油来,根据合理的供液能力选择参数,努力提高泵效,供液不足的井,采取间开的方式.从投入产出比来讲,在目前可能比变频控制柜更有效.

网友J:
可以发一份详细的说明,并说明是如何控制的
LBF700@163.COM

网友K(2006-05-19):
请问楼主,大庆的三口井是你参与测试的么?报告是检测站出的么?如果效果是真实的,我可以很快帮你打进去,我的市场关系没问题,就差好的产品,请尽快和我联系!SHI-LIANG3256@163.COM,电话13352275503

网友L:
需要详细资料,buildstrong@163.com

楼主(2006-07-06):
43楼的说得非常对,抽油机的节能控制产品对于电网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所以在节能控制柜的主板上面我们也加入的抑制杂波的组件,来有效的消除本身对电网的干扰。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质量的保证是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先进,质量上乘,顾客至上”的总要求为指导方针。同时我们对客户的质量承诺是:"重合同,守信用"保证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网友M(2007-12-24):
关于反电动势的解决问题
大家好,看了大家各位师兄弟的热论,从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油田的抽油机电机的一个运行周期中,其中的上冲程耗电多,下冲程耗电少、甚至出现反电动势即所说的发电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很多的厂家的处理结果都不是理想!即这部分电能没有被利用,而是白白浪费掉了。
     油田抽油机电机的节电方式:一是提高功率因数(即补偿);二是对负载进行跟踪控制;三是变频;无外乎这两三种。而对抽油机下冲程的反向电动势问题却没有厂家给予解决,致使节电产品设备不能十全十美!
     我公司生产的抽油机节电器,很好的解决了以上的所有的问题:
     即可以对冲程进行控制,又可以把变成发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回馈回电网(即反馈回380V的电网,达到理想的节电性能!此技术在国内国际上也是比较领先的!
     我的联系方式:长春恒建科技有限公司
                           13944984041             shaotx@163.com

网友M:
大家好,看了大家各位师兄弟的热论,从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油田的抽油机电机的一个运行周期中,其中的上冲程耗电多,下冲程耗电少、甚至出现反电动势即所说的发电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很多的厂家的处理结果都不是理想!即这部分电能没有被利用,而是白白浪费掉了。
     油田抽油机电机的节电方式:一是提高功率因数(即补偿);二是对负载进行跟踪控制;三是变频;无外乎这两三种。而对抽油机下冲程的反向电动势问题却没有厂家给予解决,致使节电产品设备不能十全十美!
     我公司生产的抽油机节电器,很好的解决了以上的所有的问题:
     即可以对冲程进行控制,又可以把变成发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回馈回电网(即反馈回380V的电网,达到理想的节电性能!此技术在国内国际上也是比较领先的!
     我的联系方式:长春恒建科技有限公司
                           13944984041             shaot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