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1):
触摸屏刚上电时设置了一个IP地址,也能下载。但是我在清过一次内存之后,IP地址改变了,我用这个IP地址不能下载程序。也改变不了。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GP在清除一次内存之后的确会丢失IP地址,所以需要重新设定。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要设定好子网掩码

网友B:
进“离线状态”重新设置一下IP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