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1):
 请问380v三相异步电机 (四极)其理论转速为1500r/min若电压变动为380±10%时
转速是否会受影响?变动多少?

电网电压变动时例±10%电网的频率是否变动?变动多少?
谢谢赐教,送你一个网吻

网友A:
和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B:
电压变动时,频率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C:
电压变化频率不便,但电压便低时,电机转差率将增大,就是电机实际输出转速比同步转速相差较大

网友D:
异步电机达不到同步转数的.频率不会因电网电压变化而变化的.电机出力和电压平方成正比.从而影响机子带负载时的转差率.在电机稳定工作区内.变化不是很大

网友E:
有影响  电压降低 频率减少 电压频率不能超过2%就是最少2HZ

网友F:
1500是磁场转速,实际转子转速正常时只有1400多,电压升变化磁场转速是不变的,但转子转速会变化

网友G(2006-01-03):
同意,和电压没关系,只要你接入的是大电网的电不是小电网的频率波动不大就没是,但电压要在合格范围内呀?
以上是个人意见尽供参考

网友H:
不变的,220V三相4极的电机和380V三相4极的转速一样的

网友I:
电压低,转差率相对要高。若负载相同,转速下降

网友I:
频率应该不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频率应该不变

我想也是的

网友K:
电压变化频率不变,但电压偏低时,电机转差率将增大,就是电机实际输出转速比同步转速相差较大,异步电机达不到同步转数的.频率不会因电网电压变化而变化的.电机出力和电压平方成正比.从而影响机子带负载时的转差率.在电机稳定工作区内.变化不是很大,1500是磁场转速,实际转子转速正常时只有1400多,电压升变化磁场转速是不变的,但转子转速会变化,和电压没关系,只要你接入的是大电网的电不是小电网的频率波动不大就没是!偶赞成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