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1):
A1SJ71UC24-R2模块与ACPU连接。
用GX DEVELOPER 7总是与ACPU通讯不上?

A1SJ71UC24-R2模块该怎么设置呢?
GX DEVELOPER 7该怎么设置?
求高手指点。

楼主:
哎,无回复。。。。。。
zxczxb

楼主:
A1SJ71UC24-R2SW3~SW12所代表的意思:

SW3 未使用,因此ON或OFF都可以,建议:OFF
SW4 RUN当中写入, ON是可以,OFF是不可以
SW5~SW7 传送速率 9600是ON,OFF,ON 19200是OFF,ON,ON
SW8 数据位 ON是8位,OFF是7位
SW9 有无检验 ON是有, OFF是无
SW10 奇偶校验,ON偶,OFF奇
SW11  ON是2个停止位,OFF是1个停止位
SW12 ON是有综合检查,OFF是无
zxczxb

网友A:
这种CPU上自带有RS232口吧;

网友B:
你的连接线有没有问题先?这个很重要,2,3号线应该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