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1):
利用PLC技术设计交通灯梯形图网络,
利用西门子S7-226CPU或S7-200/300系列的都可以.
具体要求:1.四个开关    2.六个灯控(红.黄.蓝)
要有:
1.白天正常模式
2.南北\东西及全面管制模式
3.夜间安全模式(黄灯闪烁)

另外,有说明更好!
欢迎有此方面的资料的将他贴出讨论或发给我
XST-01@163.COM
也希望有兴趣的共同来讨论PLC实际设计中的感受和经验!

网友A(2006-02-22):
我也求这个~~
拜托了~

网友B:
这个我大一时做过差不多的..得去翻翻看..希望还找得到

网友B:
找不到了。。不过这个系统资料很好找。一般PLC的数上都能找到。。网上资料页很丰富

网友C:
這個沒有什么難的﹐我高級電工就是考的這﹐才考100分。等會寫下來大家都可以看看﹐有時間你就就抄下來

网友C:
交通燈    三菱plc

0      LD     M8000
1      SET    S0
2       STL   S0
3      LD    X002     停止按鈕
4    OR    M0
5     ZRST   S20  S33
6     ZRST    Y0  Y5
7    LD    X1      手動按鈕﹐如果要裝成夜間自動﹐就裝上定時器OK
8    PLS    M0
9   LD    M8013
10    OUT   Y2
11     OUT   Y5      ( Y2 Y5O 為黃燈)以上三步為夜間閃爍
12    LD   X0     啟動  如果要自動請裝上定時器
13   ANI    X1
14    ANI   Y0
15    ANI   Y3
16   OR   T13
17    SET   S20
18     SET   S30
19    STL    S20
20    OUT   Y0     東西向紅燈
21     OUT  T0  K300
22    LD   T0
23    SET   S21
24    STL   S21
25     OUT   Y1      東西向綠燈
26     OUT   T1  K200
27     LD    T1
28     SET   S22
29     STL    S22
30     OUT   T2  K50
31     LD  M8013
32     OUT   Y1    綠燈閃爍
33    LD   T2
34    SET   S23
35    STL   S23
36    OUT   Y2    黃燈
37    OUT   T3   K50
以上為東西向
38   STL     S30
39    OUT   Y4    南北向綠燈
40     OUT   T10  K200
41     LD   T10
42     SET   S31
43     STL   S31
44    OUT   T11    K50
45    LD   M8013
46    OUT   Y4      綠燈閃爍
47    LD    T11
48    SET   S32
49    STL   S32
50      OUT    Y5    黃燈
51    OUT    T12  K50
52     LD  T12
53    SET   S33
54    STL   S33
55   OUT   Y3     南北向紅燈
56    OUT   T13 K300
57   STL   S23
58   STL    S33
59   LD   T13
60   OUT   S0
61    RET
62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