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5-11-21):
急需:PCI数据采集卡。
要求:通用型37芯
        12位,16路模拟输入 2路模拟输出
                  16路数字输入输出
        最好是输入输出是标准电流型的

网友A:
建议选用一款多功能的数据采集卡:
KPCI-811 单端16路/双端8路输入; A/D转换分辨率:12 位;通过率:100K; DI/DO:各16路; D/A:12位,2路; 定时计数:3路,独立16位
详细资料可以浏览以下网址:http://www.krxgk.com/index.php?langtype=cn&pageid=cn_44&add=view&id=119

网友B(2007-11-08):
一、概述
PCI-1203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多功能通用A/D板,由北京新超仁达科技有限公司精心设计。所有I/O操作均为16位。采用PCI总线支持即插即用、无需地址跳线。适合测量变送器输出、直流电压等场合的测量应用。PCI-1203具有64路模拟输入、2路12位D/A输出、32路开关量(16路TTL输入及16路输出TTL)、3路16位脉冲加法计数器。PCI-1203的逻辑控制采用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实现,以提高可靠性。同时数字地(AGND)、模拟地分离(GND),单点接地,消除回路干扰。本板性能非常稳定,AD采样稳定在mV级。
二、定购信息(根据客户的需求不同,PCI-1203可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销售)
1、PCI-1203A(32路AD,16DI/O)
2、PCI-1203B(32路AD,2路DA,16DI/O)
3、PCI-1203C(32路AD,3路脉冲计数,16DI/O)
4、PCI-1203D(32路AD,2路DA,16DI/O,3路脉冲计数)
               5、PCI-1203E(64路AD,16DI/O)
6、PCI-1203F(64路AD,2路DA,16DI/O)
7、PCI-1203G(64路AD,3路脉冲计数,16DI/O)
8、PCI-1203H(64路AD,2路DA,16DI/O,3路脉冲计数)

我们是专业做数据采集卡的,详细登录:www.xckz.com,电话:010-62987860,13581986948邹,软件全,包括VB,VC,DELPHI,LABVIEW的源代码
新超仁达-数据采集方案专业提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