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2):
小弟负责维护的设备上有一台正在运行西门子PLC ,型号为S7-200   CPU224 , 急需把程序下载保存,但用电脑连接不上(该电脑和数据线与其它地方用的同型号PLC可以相连和下载),提示无法连接,怀疑可能是通讯地址被改,跪求各位大虾赐教该如何处理!如果连接上后有密码限制,又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使用西门子的连线呀,型号是6ES7 901-3DB30-0XA0.我就是一直使用这个连线,很好用的.

楼主:
使用了西门子的连线,和其他的同型号PLC都可以连接,连接这个PLC提示无法连接或连接错误。恳请各位指教!

网友B:
PLC口坏了,西门子下载密码很难破的说

网友C:
应该不是密码的问题!因为是的话,会有提示,怀疑是地址错误,或者通讯的方式不对,不行让他自己找啊!应该能找到!地址不知道,他可以从0-32 之间自己寻找的!

网友D:
如果电缆及软件设置都没有问题的话,很可能是PLC的通讯口烧毁了;
我就见到过很多CPU224/226的通讯口被烧的;

网友E:
可能通讯口坏了
试着从找一个

网友F:
听朋友说过可用232通讯模块挂接可以连上,能借到的话可一试。地址是:8,或自动搜寻。

网友G:
通讯口烧了

网友H:
PLC中有没有自由口通讯程序运行?把CPU上的开关置Stop再试试,在MicroWin中用所有波特率搜寻。如果这样还是不行,多数可以判断通讯口烧毁。

网友I:
自动搜索所有的地址和波特率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我再试试,谁能告诉我自动搜索所有的地址和波特率是怎样操作的吗?

网友J:
可能是端口没找对吧`就像上位兄弟说的,可能通讯口坏了
试着从找一个

网友K:
不用吧,直接232转485就可以通讯啦,在485那头焊一个9芯插头,具体接法是3,5,8;3对应A,5是GND(好象可以不用),8对应B,保证可以通讯.当然在编程软件,通讯测试那里有一个地址可能要改.你试试.

网友L:
使用不同的波特率试试

网友M(2005-12-22):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首先是传输线是否正确,其次是波特率是否正确,最后可以检查下地址---可以让它自己搜索

网友N:
1\我发现有的人就是说的不清楚,人家问是如何进行地址自动捕索,还有波特率是否是一个一个试,对于我等不会的人也是个帮助,望有好心人给予正确指点,我也谢谢了!
2\我想问一下,用RS232/RS485来替代西门子的PC/PPI通信电缆,能不能代替,如能,有谁能介绍一下,是如何用的.谢谢.
3\"谁也不是"说的用RS232............你用过吗?你是自已用过吗?我的QQ:495144504.谢谢!

网友O:
3\"谁也不是"说的用RS232............你用过吗?你是自已用过吗?我的QQ:495144504.谢谢!

我用过QQ:393075162

网友P:
我也碰到过,我的情况是系统接地不好,造成干扰,所以无法下载。不知你的是不是。

网友Q:
回19楼的
你的第二个问题,可以用232/485模块的,这样一般适用多台plc和pc连的,单台一般买个编程线就可以了,因为现在盗版编程线才50,比模块要便宜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