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11-22):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解
LD     SM0.1
MOVB   50, SMB34
MOVB   100, SMB35
ATCH   INT0, 10
ATCH   INT1, 11
ENI
Network 2
LD     I0.1
EU
DTCH   10
DTCH   11
MOVB   100, SMB34
MOVB   200, SMB35
ATCH   INT0, 10
ATCH   INT1, 11
Network 3
LD     I0.0
EU
DTCH   10
DTCH   11
MOVB   50, SMB34
MOVB   100, SMB35
ATCH   INT0, 10
ATCH   INT1, 11

Network 1 // 中断INT0子程序
// 10
//
LD     SM0.0
S      Q0.1, 1
CRETI
Network 1 // 中断INT1子程序
//11
// 网络注解
LD     SM0.0
R      Q0.1, 1
CRETI

这是按书上的例子写的一个小程序。用I0.1,I0.0控制Q1.0的闪烁周期(在两个周期之间切换)
编译是通过了,可是用S7-200SIM仿真不出来。
恳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你用什么仿真的
不可能仿真不出来的呀
可能是你用的不对吧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我是用s7_200_sim仿真的。
劳烦楼上的帮我看看是不是程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