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2):
本人想问的是,PLC和电脑连接后要安装驱动程序吗?比如电脑安装声卡和显卡都要安装驱动程序才可以用,但不知道PLC和电脑连接后要不要呢?

网友A:
不用的
你只要有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PLC又不是电脑的一部分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了解了!谢谢!

网友B:
实际上编程软件也包含了驱动程序,而且有些型号的PLC需要硬件支持,比如 西门子需要cp5611卡

楼主:
原来这样啊!长见识了。

网友C:
831板子 还是要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