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2):
我在安装完成STEP 7 V5.3 SP2中文版后,安装自动许可证管理器后出现的画面怎么不能继续安装下去,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原来装了v5.3英文版,后来删除了。中文版这是第二次装了,还是不行,就是自动许可证管理器不能安装。s7就不能运行。

网友A:
先装授权试一下.

网友B:
你没有删除干净!选折NO,再装授权到STEP7 BIN文件夹里

网友C(2005-12-26):
是册除还是泻载?

网友D:
试一下我的办法
先装英文的,再装中文的!两个都装,装完打开中文应该就没问题了,可以的话回个帖给我!

网友E:
到注册表下面把STEP7的目录删除.然后再装.

网友F(2006-02-05):
windowsxp安装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