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2):
请问:那位老师有AEG公司的,THYRO-P型功率控制器的中文说明书,或相关资料,维修经验也可以,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2006-03-13):
我们公司有用到THYRO-P型功率控制器,上次出现故障时经查明是内部的西霸速熔烧毁,我们这里也只有英文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