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2):
我有一台计算机上用的是Wincc5.1,操作系统为XpSP2,机器名为PETER。我在这上面做了一个WINCC项目,现在要用在别的机子上。用U盘把程序拷过去后,将项目里的计算机名称由PETER改成现在的计算机名后,系统无法激活:要么一激活就自动取消激活,要么就弹出对话框说“在计算机启动标签内输入一个有效的计算机名,项目只能被激活”。这个项目后天就要

网友A:
哦,第一“你的用的别的机子的WINCC是什么版本的,不一样的不行,比如是WINCC5。0的就不行
     第二”你的WINCC装没有WINCC运行补丁,及在STEP7V5。2安装文件夹中,那里有你自己看看

网友A:
有事,你往我的 EMAIL:bs_wangpengju@163.com

网友B(2006-01-18):
你把计算名改成一个统一的名字试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