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题请教

楼主(2005-11-22):
我看到一个程序里面有二个标有“1902”的常开点,不知什么意思,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用的PLC型号是什么?

网友B:
是CPM1A的吧
加了几个扩展模块?
你说清楚一点.
CPM1A的10CH到19CH是用作输出用.

网友C:
在CPM1A中是25314,在CSH中是CF114。你说的是一种很老的型号。

楼主:
是楼上说的欧姆龙,程序是红绿灯的问题,里面用了IL,ILC指令,是不是和它有关?

网友B:
0.0
--I I------------------[IL]
  0.1             10.00
---I I-----------------O
  0.2             10.01
---I I-----------------O
----------------------[ILC]

以上LAD与下面的LAD是同样的效果
  0.0    0.1       10.00
--I I---1---I I------------O
       I   0.2               10.01
       I---I I-----------------O
你的程序段最好粘贴到上面来

网友D(2006-05-27):
1902是特殊指令。

网友A:
应是C40P、C60P的型号!
1902是运行的常开触点;

网友E:
应是C40P、C60P的型号!
1902是运行的常开触点;
ZCMY現在利害!^^

网友F:
????

1900,1901,1902
0.1s,   0.2s,  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