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2):
欧姆龙CQM1H-51的PLC故障灯ERR闪烁是什么原因啊?而且是时闪时不闪,已换过电池了,但还是没用。还有请问不经常用的设备,PLC是通电好还是不通电好啊?请哪位大哥知道的告诉一声啊。谢了!

网友A:
1、ERR闪烁有多种原因,只能连上手编器或电脑查看故障代码;
2、不经常用的设备,不知是多长时间不用,一般说来,PLC如果超过3个月不用,最好每个月通一次电,每次30分~1小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