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2):
请问洗衣机用液位传感器的原理是什么?哪里有资料下载?

网友A:
是家里用的吗。普通好象是压力感应装置,将水压转为气压,然后控制一个开关,电信号到达马达或控制板。帮同事修洗衣机时,因为这个不是故障点,所以没有细看。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也猜想应是一压力传感器,只是在网上搜了几天也没有找到具体的资料参数。

网友B:
这个我有拆开看过,其实很简单,好象就是一个浮球阀一样的东西,只是它的结构不一样,原理就是一个浮球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