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3):
我单位门机采用10KV高压上机供电,码头暗电箱,电缆在外面,由于作业环境差,经常造成变电所跳闸保护,停电我单位电站经常要求我们进行摇测绝缘,对变电所我不太明白,好像加装了对地保护我怀疑他们把值跳的太小,有时门机跳闸后摇测我们的电缆绝缘根本没问题,上面要我们向他们要个说法,我该怎么办???

网友A:
应该是电流整定值不合适,(是继电保护,还是微机保护?)

网友B:
不知你是怎么摇测的,应该不会把10KV的线用500V的表量吧。

网友C:
有时门机跳闸后摇测我们的电缆绝缘根本没问题????????门机怎么会跳的?不要光怀疑线路,可能你的设备本身有故障引起越级跳,查一下先,另外在10KV系统中一般反映接地的零序保护(一点接地)是不跳闸的只发信号.一般带接地点允许运行2小时,以便查找接地点

网友D:
零序保护?

楼主:
请问越级跳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本端保护不跳,跳上一级保护

楼主:
我们用得是高压进线柜

网友E:
应该不是定值的问题 但电缆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电缆故障不可能是间歇性的。查查你们的设备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时门机跳闸后摇测我们的电缆绝缘根本没问题????????门机怎么会跳的?不要光怀疑线路,可能你的设备本身有故障引起越级跳,查一下先,另外在10KV系统中一般反映接地的零序保护(一点接地)是不跳闸的只发信号.一般带接地点允许运行2小时,以便查找接地点
不知10kv是哪一点接地了?中性点吗?那叫不接地吗?
 10kv 系统为不接地运行系统,不接地系统的主保护是相间短路过流保护,接地保护不是主保护,发生接地后一般只发预告信号而不跳闸的,楼主的情况应问供电部门确认是接地还是相间短路跳闸,我估计是楼主单位有接地现象,供电部门用拉路法给查出后把电源给断掉了,一般供电部门很烦用户电器接地,应好好查查设备和电缆是否有绝缘不良造成接地事故。

楼主:
一般故障是电缆绝缘下降,但是这几次摇测电缆绝缘没有问题,我得意思是不是供电方把什么值,比如是接地保护得继电器得什么值调得太小,接地保护是后加得,在高压柜里加了个接地保护继电器(变电所,供电方所属)。小彭王爷可不可以留下QQ号,想请教!!!我得号是64038990多谢了。急

网友F:
我很少上QQ40788156,我电邮kalakov@163.com
欢迎交流,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不接地系统(如10kv配电系统)的接地保护是测线路的零序电流,整定值一般视该线路的长度、线径、分布范围等,极不好估算,这个问题目前在我国还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所以不能作为主保护的。而大电流接地系统就能很方便的实现零序电(接地)保护,并能检测故障距离等,即零序距离保护。

网友G:
一般现在变电所都有检测模块 根据高端显示 看到底是什么跳闸!比如漏电 、过流、缺相 过低压保护等等 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检查 以最快速度结局问题!~

网友H:
让电力部门把你的各种继电保护从新做一次,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了,是你的保护定值有问题.从新整定保护定值.

网友I:
对于这种跳闸,最有可能是定值的问题!如果是其它问题,你的电缆和设备早完了!

网友J:
检查继电保护整定值。
看低压侧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设备运行时多卡几次电流看有何异常?

楼主:
那是供电部门的事,我们没有权利。

网友K:
门机用高压供电?是高压电缆吗?门机行走时电缆也在收放 吗?恕我孤陋寡闻,请楼主解释详细下。因为我也是修门机的。

网友L:
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这里也有。整定值有关系,(越级或是误动作)零序也会引起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M:
        对,就是用高压上机的,采用高压电缆,通过卷缆系统,门机行走时收放电缆。不知楼主的是什么样的门机?我们的是码头上进行装卸船的!!

楼主:
跳闸多显示接地,有时是速断。但接地的时候多。

网友N:
如果有时出现速断的话,应该不会是保护定值太小的问题吧,是不是门机在行走过程中才出现这样的跳闸?怀疑滑线的原因,个人理解

楼主:
我们检查过了,也处理过了,问题好像没有解决

网友K(2005-12-25):
我们是水电厂的门机,用高压供电,是不是门机的功率很大?门机上还有变压器了?

网友O:
10KV系统的接地保护一般采用零序电流保护,当某线路接地时,接地电流等于10KV系统所有非故障线路的电容电流之和,所以接地保护的动作值最好通过试验来获得。

网友P:
看楼主好象不懂得怎么给电缆做试验啊。。。。。。。我怀疑
查你们那里的事故原因可以去查变电站的《继电保护动作记录》和《事故记录》《运行日志》,不要肯定是电力部门的定值低的问题,找电力部门的修试人员和保护人员好好查查,是不是你们与他们的关系不好?动不动就向电力部门要长短?
他给你装接地保护就是因为你那里肯定存在问题,而你们又不承认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