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3):
我在调试步进电机时,总是停不到指定的位置,有过冲的现象

网友A:
是不是减速度太大啊?

网友A:
还有两个因素,你要考虑一下:一是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不匹配,也就是电机的惯量太小。二是驱动器的细分数太小,细分的不够。可来信,多交流。

网友B:
也可能是脉冲频率太高造成的,试试降低其脉冲速度,也就是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