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3):
请教各位电工师傅,我公司要做抛丸机的控制箱,我刚工作,第一次接触这个,请问箱子里边的安接触器继电器的板子有多厚,器件之间行,列间距离为多少?行间有接线槽

网友A:
我们做的列间5--10CM,根据情况,空间紧张时有靠在一起的
板>=1.5即可

网友B:
关键是你选择的控制方式,PLC,还是继电器传统控制?主机功率多大等问题都应参考

网友C:
l楼主的抛丸机是什么结构的,有多少个抛头,抛头是用什么联接的,是哪里出的

我们告公司的抛丸机故障多多,有机会咱们交流交流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宝贵意见,抛丸机是继电器传统接线,有8个抛头,正在建设中,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B:
建设,是普通冲牙件后处理抛丸机吗?主机功率?

网友D:
不知你的抛丸机是个什么样的,我这里的抛机这大的只有两个抛丸器,不知你说的抛头是不是抛丸器,我可以帮你设个框架,但需要控制程序和功率分配.我的传真是:0576-7379975

网友E:
交流
哦,你算是踫对人了呀!我就是专门做控  制箱的!!

网友F:
怎样根据实际功率调整间距,楼上的建议很宝贵,谢谢了 ,我正好也用上了。

网友G:
根据你用的继电器大小来选吧,选用的继电器不同尺寸也不同的,主要是方便维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