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3):
怎样将PCschematic 5.0画的图转成PDF文件?我用Acrobat 7.0转换时报错无法进行。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朋友还用5.0那。5.0不能自动生成二次接线图的。而且bug也比较多。起码要用6.0了阿

网友B:
呵呵,我今天找到了7.0爽!

网友C(2006-02-10):
我用PCschematic 7.0画的图转成PDF文件时也还是报错(我用的也是Acrobat 7.0)。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C:
我在网上自动更新了Acrobat 7.0,总算解决了这问题。

网友D(2009-05-06):
PCschematic 转换PDF文档步骤能写一下吗?谢谢

网友E(2012-01-04):
版本12,就可以直接输出PDF文件了。软件自带功能,不需要其它软件辅助。

网友F(2012-06-03):
如果没有找到PDF打印机,就安装一个虚拟的PDF打印机,这样就可以直接转换成PD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