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1-23):
请教:如何选者液位变松器
 如一水罐直径3M,高5M,如何计算压力变松器的量程及选型

网友A:
这个和直径无关,只和高度有关!我想是这样的:1。要知道液体的密度,p=密度×高,
同时要加上本身自带的压力,就能选出实际的量程。

楼主:
介质为水 ,(同时要加上本身自带的压力)是何含义

网友B:
5米水约=5Kpa

网友C:
您所测水的量程是5mH2O,选用这个量程的的液位变送器就可以了,测水罐里面的水位应该采取投入式的液位变送器。我公司可以提供,相关产品请浏览:http://www.yuhang.com.cn/ViewSitcom.asp?SitcomID=173
 如有不详之处请致电:0731-2272130

楼主:
(5米水约=5Kpa)---错 1MMH2O=9.8PA   5M=5000X9.8=50KPA

楼主:
为什麽 (测水罐里面的水位应该采取投入式的液位变送器)  外置式更佳

网友D:
测量液位与直径无关,只和高度有关,当液位变送器投入到被测液体中某一深度时,传感器迎液面受到的压力为:P=ρ*g*H+Po 式中:
  P:传感器迎液面所受压力
  ρ:被测液体密度
  g:当地重力加速度
  H:传感器投入液体的深度或安装位置距离液面的高度
 Po:液面上大气压
 同时,通过导气电缆将液面上的大气压Po引入传感器的背压腔,以抵消传感器迎液面的Po,使传感器测得压力为:P=ρ*g*H(传感器的背压腔始终同大气相通)
 通过测取压力P,可以得到液位深度H。传感器感测的压力信号经电路转换放大,补偿后以标准信号输出。
  容器分密闭容器和开口容器两种,不同的容器应选用不同的液位变送器。

  如有不详之处请致电:010-82781936  62975336  转邹凯

 北京万群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楼主:
请教P=ρ*g*H的单位 谢谢

网友D:
测量液位与直径无关,只和高度有关,当液位变送器投入到被测液体中某一深度时,传感器迎液面受到的压力为:P=ρ*g*H+Po 式中:
  P:传感器迎液面所受压力                                           单位:Pa
  ρ:被测液体密度                                                       单位:kg/m³
  g:当地重力加速度                                                    单位:m/s²
  H:传感器投入液体的深度或安装位置距离液面的高度       单位:m
 Po:液面上大气压                                                      单位:Pa
 同时,通过导气电缆将液面上的大气压Po引入传感器的背压腔,以抵消传感器迎液面的Po,使传感器测得压力为:P=ρ*g*H(传感器的背压腔始终同大气相通)
 通过测取压力P,可以得到液位深度H。传感器感测的压力信号经电路转换放大,补偿后以标准信号输出。
  容器分密闭容器和开口容器两种,不同的容器应选用不同的液位变送器。

  如有不详之处请致电:010-82781936  62975336  转邹凯

网友B:
TO:TQL-A
5米水约=5Kpa)---错 1MMH2O=9.8PA   5M=5000X9.8=50KPA不好意思少打一个零

如敞口罐可以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闭口罐可以用差压变送器
生产的厂家有很多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的回答,另请教为什麽有的变送器有正负迁移,有的没有如投入式

网友E:
你的技术知识真不错,我也是做这方面的销售,有机会要多和你学习啊
不知道你们公司的产品是自己生产的还是代理其他公司的?
马丽丽:01058859892          13801269232

网友F(2005-12-26):
又不是测绝压

网友G:
如果罐内没有气泡使用超生波液位计或者微波液位计即方便有准确.两线制